2Cr13材质上的斜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11-27):
2Cr13材质上的斜孔如何加工高效?孔径8mm,孔深100mm,角度30度,12等分。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设备?什么工艺?如何保证孔不偏斜?量较大。

网友:
两种刀具可采用,枪钻和15-20倍径的硬质喷水钻,都要在斜面钻出预孔,或者做工装

网友:
做工装吧

网友:
量大的话做工装吧

网友(点评):
不太会做,有没有资料

网友:
沉孔+引导钻+内冷长钻

网友:
这个件是干啥用的?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怎么做?

网友:
上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