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节距和导程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3-11-27):
        请问各位社友,丝杆的节距和导程有什么关系,是节距不是螺距。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节距就是螺距,因为丝杠也是螺纹,导程=头数×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节距就是螺距,因为丝杠也是螺纹,导程=头数×螺距

我刚看了一份资料,关于求惯量的,如果节距就是螺距的话,那个公式就不对了。所以发上来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英制表示的节距是 每英寸有多少个牙,而公制的螺距是相邻两个牙之间的距离,两者的表示方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表示的节距是 每英寸有多少个牙,而公制的螺距是相邻两个牙之间的距离,两者的表示方法不同。。

英制里面,这个节距表示的意思是每英寸有多少个牙的数量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制里面,这个节距表示的意思是每英寸有多少个牙的数量吗?还是其他的。

牙的数量

网友:
似乎英制梯形牙的标注也不是节距,而是和英制螺纹的标注一样。
英制蜗杆的标注叫“经节”,似乎和这个节距很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楼

节距应该就是指英制螺纹的导程

网友:
应该和螺纹的里面的意思差不多吧

网友D:
导程=头数x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程=头数x螺距

节距和螺距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距应该就是指英制螺纹的导程

导程是公制螺纹中的,而且如果节距就是螺距的话,那我今天看的资料中的公式就是错误的,但是这份资料错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是*****公司的原版资料。

楼主:
有了解的前辈,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2014-03-18):
当然有关系了

网友(2018-08-23):
导程和节距:导程是指同一螺旋线上相邻两牙对应点的轴向距离。
节距是指两个相邻螺纹轮廓上对应点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