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零件曲面成型怎么做?

楼主(2013-11-27):
钣金零件在曲面上成型怎么制作?

网友A:
这也叫曲面?

楼主:
那您说叫什么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曲面?

就几个普通的弯折

网友:
这种折弯,假如钣金公司做不来,他就不用干了,关门吧

楼主:
我说的不是折弯,是成型。汗

楼主:
主要是中间那个拉伸的凹陷

网友(2014-01-02):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中间那个拉伸的凹陷

成型工具屬於強制成形,並不影響展開尺寸,
所以鈑金主體完成後,用布林運算、壓凹、或是薄殼直接建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