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复杂工艺,需要多少知识和经验啊,社友们指教

楼主(2013-11-27):
          我们做的东西,现在一半是客户来图加工,一半是自己画图,而且几乎都是非常简单的零件。以前不知道工艺的重要性,只知道把合理的加工顺序排列出来就好了,自从做过一家江南航天的单子,才知道工艺还能这么做。

         他们一张图纸有A3这么大,然后每张图纸上有工艺卡,有A4这么大,上面的工艺看了之后,羞愧啊!人家那才叫真正的工艺,就是一个生手看了也能做啊!料下多大,淬火到多少,回火到多少,每道工序加工到哪个尺寸,还有整形,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考虑进去了。我就想,这得要多少的知识与经验才能把这些搞定。

        后来在论坛上也看到过大家发过类似的帖子,真的发现,我真不能算是一个做工艺的,只能算是一个排顺序的,虽然有的也能写,但是像回火淬火到多少,整形啥的这些就欠缺了。

     我们的加工情况是这样的,设计画好的图到业务登记,客户来的图也是业务登记,然后我们排工艺,在到生产。下面的图就是我们公司的工艺流程表,每天我们这边大概要发50到60张图纸(平均)多的时候要到150左右,因为我们现在图纸有的是大同小异的,有的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工艺和工价就输入到电脑做成标准,下次做到一样的就按照那个工艺工价。这个工艺表上面就只排工序、工价,有时候遇到复杂一点的会出一个分解图,需要注意的会在图纸上注明。当然,材料也是我们根据图纸申购。

       所以想问下,我们公司适合这样的吗?如果按照做的很详细的工艺卡,时间上是不是要花费很长呢?好处坏处比较如何呢。
如果要能写复杂工艺,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我现在发现自己的水平真的需要提提了,不提真的玩完。

网友A:
建议不要做复杂的工艺图。
需要做工艺图的往往是加工精度要求高,工艺手段繁多复杂的零部件。
按照楼主描述的情况,做工艺图得不偿失,先搞好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在搞这些花样

网友(点评):
这个知道,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种简化的和复杂的有何差别! 大侠对这方面也了解?

网友(点评):
以前我做机加工工艺员的时候经常干这个。。。

网友(点评):
赞同,能不做就不要做复杂的工艺图。好处多。

网友A:
楼主的表格只能将一般的加工步骤简单的表达出来,有很多信息:比如说工装、检具、刀具、加工设备等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跟重要的是零件工艺中的尺寸公差,定位基准,没有图难道你用文字描述这些内容?

网友(点评):
好专业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做复杂的工艺图。
需要做工艺图的往往是加工精度要求高,工艺手段繁多复杂的零部件。
按照楼主描 ...

           那得请教下哈!今天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有原因的

          今天和生产吵了一架,我是管工艺和质检的(有点杂),因为做的铆刀有两次被客户退回返修,还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当时也无语,确实我们没做好。

          这次又做了一套,我在检验桌看到钢磨好的,第一眼就感觉不对劲,对照图纸,发现铆刀的圆弧被磨床磨多了,因为上面还有个斜度,完全被磨的没有了,我就说报废,生产主管找来说,这个斜度磨不出来,圆弧还凑合。我当时也火,为了这件事被客户吊了几次,就依据做不出来就算了事,我说我不管,自己想办法,他当时来一句这是你们工艺的事,你们工艺要给我们说怎么样加工,后来呢大家都退一步,都是意气用事才吵的,后来解决了

           在这里就像请教一下,工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要把怎么打砂轮,怎么加工也算进去呢?  当然这个我不是撇开责任

网友(点评):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这里确实要工艺负责。嘿嘿,但是得有人把产品正确图纸给我,我会把机床给你定出来,需要的刀具工装给你定出来,还有切削三要素给你一个范围值,然后告诉你每一个工步的内容。

网友(点评):
如果新产品,我们会在旁边盯一下,像你们这个问题,我是会守在机床旁边盯着的,看他操作规不规范,问题出在哪里?及时给予指导(工艺既然是你编写的,自然对它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格只能将一般的加工步骤简单的表达出来,有很多信息:比如说工装、检具、刀具、加工设备等都没有办 ...

是这样的,一般的图纸,我们都是直接加工到位的。有公差的按照公差做,没公差的按国标。工艺把一步一步的工序排好,如果需要淬火的或者其他粗腰精加工的,我们会标明放多少余量等等

网友(点评):
小企业就要追求精细,效率高,没必要学大企业弄得那么详细,不然累也累死你。按你所描述的应该还是质量控制不到位的原因。建议楼主没开发一个批量制造的新零件,可以全程追踪看看,终检仔细点就行了

网友:
写这个东西,必须了解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得请教下哈!今天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有原因的

          今天和生产吵了一架,我是管 ...

做工艺图确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以前我做的一根变档轴的工艺
需要下料—调制—调直—车端面(仪表)—车外圆1(数控)—车外圆2(数控)—滚花键—电镀—外观检查
这都是基本工艺,全部要编写。只要是加工中的单独一步,哪怕就是清理毛刺,也要走工艺图,写清楚,不然就容易发生楼主这样的事情,大家相互扯皮,推卸责任。
你工艺图做明白了,你就按照工艺图上的要求来,有巡检去加工者那里检查,没做到,马上通知带班师傅整改。
所以一般比较大的加工企业做的工艺图是非常详细的(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养这么多画图工的原因了),现在客户更变态,甚至有要求我们按工艺步奏报价的,做是你PPAP质量控制文件,一个零件编一本子,每一个加工步奏,用的是什么刀具,什么工装,什么设备,用什么检具,相关编号,全都清清楚楚

网友(点评):
正解!!另外还要测试检具的pk值,设备cpk值。强制换刀频次一系列的东西。。。另外这些做好了,还要编写质量手册,根据上列数据推算测量频次!! 制定首样件制度。。。。 不过小厂一般不会考虑那么齐全!哈哈!

网友:
需要很多实战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艺图确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以前我做的一根变档轴的工艺
需要下料—调制—调直—车端面(仪 ...

       我们公司工艺员加上我只有两个,如果每张图纸都要把工艺图画出来的话也来不及。交期都是很紧,在我们这边拖的话,生产还不找我们拼命

      我刚才说的那个铆刀,其实我也磨不好的,就是生产说的你们工艺需要给说明怎么样磨才行,这句话让我刚开始有点火,后来想想,是不是做工艺都必须要往你说的那方面去做呢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适合大批量生产,小件就要看管理技巧了。做不好的,跟生产的同事解释清楚,要他们想办法,要不就改工艺,换设备加工,等等,在机加工企业里混,技术人员最重要的就是和气

网友:
真不会写工艺,写工艺要好多年技术,才出来怎么写啊。写了根本不能指导生产。

网友:
大的企业才有完整的工艺,小的企业真的只是工序

网友B:
说心里话,工艺写的再好,加工时都不一定完全是按照工艺来干的,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变化很大!加工时如果非要按照写的工艺来干可能不太好!

网友:
小企业没必要这么复杂
我们这都是老师傅
随便写一点,师傅们都能干好

网友(点评):
差不多吧,但是不弄这么复杂,可以,但是要懂啊

网友:
  工艺做得详细与否是看各个公司的规定。我以前的公司做工艺就像楼主说的从下料到成品,每一步都要写得很详细,每一个工步、工序后面都要加去打磨毛刺;否则,负责任的操作员就把毛刺去了并叫工艺员修改一下工艺,不负责任的就把没去毛刺的产品流到下一工序,出问题了就又发生扯皮。而且,像一些箱体零件,加工步骤较复杂有好几页工艺,管理不方便。
  其实,写简单的加工顺序也和写详细工艺一样,只是把淬火硬度等要求写在技术要求上了。

网友C:
哈哈,我也做一些,其实工艺很容易被人骂。。。。这是我编的,里面热处理,切削量,每一步工序都要做。

网友:
厉害呀。看来我的工艺也不行,话说我最近写质检单的时候都是看图纸的,然后看看是哪里需要用什么床加工,基本我自己公司生产的我都会写,如果出去外面就不知道了,话说这样也算工艺吗??

网友:
我以前大学刚毕业时也做过一点点时间的工艺那时候我是在一个包括门卫打杂大妈总共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公司 公司里总共只有三台车床 两台钻床以及两台铣床 真教人怀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请教下哈!今天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有原因的

          今天和生产吵了一架,我是管 ...

个人认为做工艺的要考虑到加工生产  等好多方面的

网友:
我们这边工艺文件确实是列明每一步的加工后的尺寸、刀具(模具)、夹具、检测手段、检测频率、量具、硬度、锐边处理,另外热处理或焊接相关工序有单列成套的工艺文件,工艺人员参与金加工的编程或程序修改。

网友:
工艺流程表格太简单了,先去参考下标准吧

网友:
这种东西貌似 不用做  这也算不上是工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心里话,工艺写的再好,加工时都不一定完全是按照工艺来干的,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变化很大!加工时如果非要 ...

不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做工装夹具之类的话就会另外画一张图纸,不过比较少而已

网友:
个人认为工艺的复杂程度与现场装备和操作工人的技能水平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司的工艺写的就很简单,工件相对也比较复杂,写的简单是因为我司的工人离职率低,相对技能水平比较平均,工艺也经常组织相应培训,这样生产与工艺就不会脱节了,工艺编写的时候也不用太过详细,毕竟是内部使用的东西,太复杂了没有太多意思,反而浪费不必要的成本。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看企业具体情况,仅从技术角度,考虑传承性,加工的一致、稳定,是需要细化的。 工艺细节要求、参数等必须要固定,否则会出现想不到的问题,尤其是复杂零件。

网友:
我很想看看江南航天的工艺文件。

网友:
看你的产品决定用哪种程度的工艺啊,超详细的未必就是最适合的

网友:
简单的做发是把要加工的地方和尺寸写进去得了。

网友:
用我们公司现在使用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片”就能满足你们公司的要求。  加QQ  981211867,可以给你个样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心里话,工艺写的再好,加工时都不一定完全是按照工艺来干的,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变化很大!加工时如果非要 ...

看看前几天的播“大国重器”,在大厂里不按工艺来是不能控制质量的,很多行业的工件安全性要求都很高啊!不按工艺很容易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请教下哈!今天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有原因的

          今天和生产吵了一架,我是管 ...

工艺目的是为了实现产品,不是混弄事,工艺审图时一定要看清了,能不能干,能干,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出工艺,不能干的活一定要沟通清楚或不干;要了解工厂设备,了解工人习惯,选择设备要考虑生产安排,质量控制,一些你们工人经常犯的错误要知道,必须在工艺上明确出来,现场本来就人多,有好多工人有随意改工艺的习惯,所以到关键出错点,自己还要盯一下或交代下,否则现场就会出错;对于有些工人都很简单的东西,在要求效率的情况下,是可以放手让他们自己琢磨的;对于一些重要的,价值大的零件,一定要出全面,至少做到出事找不到你头上。所以工艺是个大学问,考虑的东西不仅仅是流程,实现方法,还要考虑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只要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基本合格的工艺。

网友:
我们分粗工艺和细工艺,粗工艺只系一般加工步骤,细工艺就是每一步怎么加工的详细列出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看前几天的播“大国重器”,在大厂里不按工艺来是不能控制质量的,很多行业的工件安全性要求都很高啊! ...

大厂里就不说了,国内估计都没几家能搞的这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同意你的看法

额,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中间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先不谈工艺编写的是不是那么完善吧,每一件毛坯是不是合格的?每一台机床的性能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所选用刀具的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工艺的重要性小弟是知道的,但是操作起来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厂里就不说了,国内估计都没几家能搞的这么好的!

是啊,我知道航空行业一直在向这个方向推进,做的也细致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要完全达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他的私企,基本是以量以效益为主,有这想法的几乎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中间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先不谈工艺编写的是不是那么完善吧,每一件毛坯是不是 ...

什么东西都有不可控因素,好的工艺可以降低这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网友:
比较专业

网友:
东西要分简单复杂说,批量大小说,,,

网友(2013-12-27):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做一些,其实工艺很容易被人骂。。。。这是我编的,里面热处理,切削量,每一步工序都要做。

大侠,可否发个你写的工艺模板 让我学习一下啊

网友:
工艺真是挺复杂,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中国机械工业里,严格走工艺成本就上去了,不严格质量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