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刚接触工件的时候震动厉害。有几种原因

楼主(2013-11-27):
钻下去一点就好了。
难道俩刃不对称吗 60钻头
一般钻头震动有哪些原因。。

网友:
很多因素,比如:
钻头悬伸太长
工件装夹不稳定
钻头转速太高
钻尖角度以及刃口不合理
等等

网友:
多大的钻头?
总的说来直径小又比较长的钻头在起钻时不容易定心。要想不用中心钻预钻后引导钻头,就要达到几个要求:
1,工件表面平整
2,钻头两条主刃要对称
3,横刃要短,这个是定心的关键。一般达到5mm的钻头就应该修磨横刃了。

网友:
60的钻头???我的天

这么大

一般是对称度和横刃修磨的问题

网友:
横刃太长,可以磨短横刃或者先用中心钻钻个孔。

网友:
不好意思,如果是60的钻头的话,那么可能是左右不对称导致(看看出屑只有一个槽的话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60的钻头直接从小孔开始钻,肯定摆动很厉害。无法解决,天生的,考虑下气焊吹了,再钻。

网友:
D60的钻头,是不是钻炮筒的哦

网友:
叙述的不清楚,不具体!

网友:
上60钻头前有没有预引孔?一般情况来看,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两刃不对称,还有就是后角磨得大了,

网友:
后刀面磨长了也会震动。

网友:
    进给的抗力主要是来自于横刃,楼主可着重修磨下横刃,

网友:
钻头晃呀晃呀就钻出三角形的孔了。。。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