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零件?干嘛用的啊?

楼主(2013-11-27):
求指导,这个是什么零件?干嘛用的啊?

网友:
像一种支臂

网友:
应该是一种轴的支撑   要是支撑的话是放在中间位置的    另一种是转臂的连接    意思就是在中间穿过一根轴    此件的两端分别和其它臂相连   形成一个杠杆的作用

网友:
转轴连接器类的零件吧

网友:
应该是一个支架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