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下圆管料,一般圆管表面粗糙度有多少?

楼主(2013-11-27):
请问下有没有12.5,还是25

网友:
如果锯时锯条速度与下锯合理应该能达到12.5

网友:
跟铸件表面粗糙度要求一样

网友:
粗糙度小一些可以选择圆锯机,粗糙度1.6-6.3

网友:
普通带锯 基本在25吧。高速带锯可能要好点。

网友:
基本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