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无法回到起点,程序出问题了

楼主(2013-11-27):
近来做的一台设备,松下PLC 松下伺服 加威纶通显示屏,调试的时候发现,只要按了急停,然后松开急停,复位无法回到起点位置,总是在±0.2徘徊,所有每次按了急停都要调机。

网友:
这个多半是线路信号干扰,在回路中串电阻和并电容

网友:
我只知道按了急停就得重新对刀,是广数的

网友:
+ — 0.2 电机有多少转角

楼主:
但是,调试好位置后可以走的很准确,4个丝内,机台连开几天都没问题,只要不按急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调试好位置后可以走的很准确,4个丝内,机台连开几天都没问题,只要不按急停。

急停开关按下设备很多部分会切断供电,在起动和关闭的时候线路会有电涌冲击,你需要抑制这种冲击

楼主:
常用的办法有哪些啊

网友:
可以尝试将电机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