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 怎么在半球体上雕刻字

楼主(2013-11-27):
mastercam 怎么在半球体上雕刻字  字体深度要一样

网友:
你这个得用5轴

网友(2013-12-30):
平面上还简单,半球我还在学习

网友(2014-04-06):
我搞了一款专职在半球体上雕刻字的机器设计,三轴即可做完,比五轴省成本,且通过了3轴代码驱动五轴切削效果的模拟仿真。

网友(2014-12-26):
这个是要五轴

网友(2015-06-03):
这个3轴 可以做的  貌似

网友(2016-01-17):
把字投影到球面,然后用外形铣削,把补偿关掉,用小球刀

网友(2016-11-12):
三轴上做不到 如果字体较大  可以用小刀 四周轴联动进行仿形曲面挖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