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可以空转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1-27):
外行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步进电机可以空转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正转反转有区别吗?多谢啦~

网友A:
空转当然没有问题  正反向 是有没有方向信号的差别  没方向信号是正转  加了方向信号就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转当然没有问题  正反向 是有没有方向信号的差别  没方向信号是正转  加了方向信号就反转了

明白了,多谢啦~

网友:
可以空转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负载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空转

网友:
步进电机  也是有负载大小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