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怎么加工

楼主(2013-11-27):
求助凸轮怎么加工?

网友:
我也不知道,想知道,首先可惜线切割
后面的其他方法,还没想出来

网友:
要求高的用慢丝割  低点也可以 数铣                   圆柱凸轮就要4轴的来做了

网友:
之前都没想过这问题。。。现在我也挺好奇的。。。。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加工中心   线切割   激光割

网友:
啥凸轮啊?

网友:
想想那些复杂曲面的模具都能加工出来,凸轮算什么

网友(点评):
阁下把凸轮想的太简单了。去查查弧面凸轮再说吧!

网友(点评):
没说凸轮简单,只说外形轮廓的可加工性

网友:
传统的用套模加工,现在用数控加工。

网友:
精度高的,找个凸轮磨床算了!

网友:
粗车→凸轮车→热处理→凸轮磨粗精磨

网友:
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得看是什么样的凸轮,还有精度要求高不高。这个问题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我知道的就有线割、加工中心,当然热处理什么的就不说了

网友A(2014-01-04):
线切割,然后铣床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然后铣床精铣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的凸轮都在加工中心做的

网友:
要求高的:
线割开粗+表面处理(这个较特殊)+连续轨迹坐标磨。
俺在国企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