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料落料模,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3-11-27):
PVC网格尼龙丝皮料,厚0.6mm,请问谁做过这样的皮料落料模的?指点指点

网友A:
以“模切刀”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所谓“模切刀”是指宽25毫米左右,厚度0.3-2毫米,长度不限的,如同连续的单面刀片那样的刀带,刃口淬火磨削锋利而整体可以折弯。用数控折弯机(做广告空心字的那种)把它折弯为所需要的图形,另外用层压板按图形开浅槽,把刀嵌入,就成了模具。用平压下料机落料。平压下料机,论坛有多个帖子有内容涉及。
0.6毫米厚的材料,应该可以使用这样的模具。如果料厚或者坚韧,就需要锻制刀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模切刀”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所谓“模切刀”是指宽25毫米左右,厚度0.3-2毫米 ...

我知道一般是用激光刀模切的,但太慢了,可以用模具就快多了,现在客户就是模切需要要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模切刀”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所谓“模切刀”是指宽25毫米左右,厚度0.3-2毫米 ...

要落料的形状很简单就是200X100的方孔,四角圆角半径30mm

楼主:
有谁做过这样的模具吗?重点在哪里

网友:
间隙取小点,用精密导柱,别的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