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枝锯是怎么传递运动的?如图

楼主(2013-11-27):
如图,这锯是怎么传动的?是那管子里面还有一根轴是么??坐等大神解答啊。。。。

网友:
管子里应该是一根轴,后面可能接的锥齿轮。类似于直升机尾桨

网友A:
铝管里面要细长花键轴连接齿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管里面要细长花键轴连接齿轮传动

那中间加长连接的地方呢。。。里面还怎么旋转?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了

网友:
一端连接齿轮箱,一端连接汽油机,中间就是细长轴,明白吗?

网友(点评):
五楼的很明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呀。以后说不定用的上。

网友:
这个我们一般叫做“硬轴传动”,在轴的端部由 伞齿 传动。

补充内容 (2013-12-7 22:05):
对,里面一定装有轴承,这个一般是用滚珠轴承。

网友(点评):
那里面是不是还装了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