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平滑的链传动,有没有

楼主(2013-11-27):
请教有没有传动平滑的链传动?听说有齿轮链条,那位知道的请指教。大约需传递50KW,转速1400RPM,距离约2米左右,速比不大。谢谢!

网友:
好像叫齿形链吧,没见过,听说传动平稳噪声小,距离2米不知道好用不好用,50KW用V带也行啊,传动更平稳,噪声更小,成本结构也更简单

网友:
与滚子链相比,齿形链传动平稳、噪声小,承受冲击性能好,效率高,工作可靠,故常用于高速、大传动比和小中心距等工作条件较为严酷的场合。

网友(点评):
请问哪家做的好?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以前做质检的时候见过,现在忘记那家做的,不好意思

网友A:
1400转,这个载荷,速比不大。我认为选择皮带传动比较适合。在这个转速下会比链传动的噪声小得多。

补充内容 (2013-12-5 22:07):
大起来上百千瓦也有〔多条并拉〕。但如果想免维护的话,可以考虑硬轴传动。

网友(点评):
请问用啥样的皮带比较合适?可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00转,这个载荷,速比不大。我认为选择皮带传动比较适合。在这个转速下会比链传动的噪声小得多。

普通V带,传动要噪音低的话多楔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V带,传动要噪音低的话多楔带

单单噪音来说,V带低一些。但差别不会很大。

网友:
貌似齿形链比较符合要求,维护也不太麻烦

网友(2014-05-30):
我支持V型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