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11-27):
工程上用这种材料了,是什么

网友:
光看图片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从图上看样子像是白铁

网友:
带长圆槽的立柱应该是加工好后,再作热浸锌表面处理。

网友A:
应该是刮研完的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刮研完的钢吧

要刮研的零部件一般是用在有配合的地方
从楼主的照片看
这个单独装在外边
没有刮研的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刮研的零部件一般是用在有配合的地方
从楼主的照片看
这个单独装在外边

这个东西看着像个靠尺  嘿嘿

网友:
是做什么用的,发个完整的图片

网友:
你拿个手电磨,把表面的漆磨去,再照个照片发上来让大伙参谋参谋;最好再拍段火花飞溅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