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难题,求合作(非标设备)

楼主(2013-11-27):
厂里面产品为喇叭里面的 振动部分(音圈),
1、需要将导线焊锡在音圈上面,对焊点有要求,导线直径为1.2,柔性。
2、另外焊点位置存在一定偏差,需要考虑定位问题,导线必须对准焊点,否则寸法出错!
3、同时,也向大家请教,如何检测焊点位置,并实现定位。有没有可能实现机械结构定位的?
4、如有这方面类似经验的设备商,可以进一步合作。

网友(点评):
这样的夹具很容易做啊!呵呵

网友A:
设计夹具,使焊线只能在固定位置焊接,保证每个焊接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夹具,使焊线只能在固定位置焊接,保证每个焊接一致性

焊点位置存在偏差,夹具不能通用啊。

网友:
将柔性物体刚化,或许能成功。

以前我一个朋友是做编织机械相关的,我琢磨他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在处理柔线的时候,用夹具夹住两头,将线抻直,这线一抻直,就好办了。

仅供参考。

网友:
用机器视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用接近开关+步进电机(普通电机+变频器)可以解决定位这问题,线可能要加送线机构。不知LZ对电控了解不。机械与电控都懂,就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分两次焊接呢
一次焊接不就不存在定位的问题了吗

网友:
线的来料不知道是不是散的,如果不是可以参考一下送焊机的结构,线可以用管子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