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AB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27):
file:///d:/PROGRA~1/360se6/USERDA~1/Temp/205132~1.JPG   file:///d:/PROGRA~1/360se6/USERDA~1/Temp/205132~1.JPGfile:///d:/PROGRA~1/360se6/USERDA~1/Temp/205132~1.JPG

网友A:
基准面呀,你有看到那些用圆圈圈起来的ABC吗,就是以他们为基准,同轴度不超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面呀,你有看到那些用圆圈圈起来的ABC吗,就是以他们为基准,同轴度不超0.02

谢谢你,如果要是检查的话,用卡尺卡三个点吗,那卡哪三个点呀,没有标尺寸呀

网友(点评):
神奇的卡尺,还可以量出同轴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如果要是检查的话,用卡尺卡三个点吗,那卡哪三个点呀,没有标尺寸呀

这个质检我确实不大懂,虽然平时也下过车间质检过,基本无视,因为同轴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零件必须在同一个圆心下加工这些尺寸,一般都是用于轴之类的工件,这样工件才不会出现一边大一下小之类的呀,才不会导致出现椭圆,或者其他一些质量问题。。

网友:
拉丁字母的大写撒 在这儿是基准

网友:
标三个基准。是他们三个任取两个都要满足相应同轴度?

网友:
今天看了机械制图,其实那就是基准!有空你可以再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那三个圆柱面同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如果要是检查的话,用卡尺卡三个点吗,那卡哪三个点呀,没有标尺寸呀
同轴度基准——标识的基准(圆圈圈的ABC)!卡尺测量同轴度?!如果您公司有形位专用测量设备最好,建议使用三坐标测量仪……

网友:
质检的话,要打表。把工件A的面夹在分度头上,然后用千分表打B、C面,转动一周,看最大的公差是多少。

网友:
互换性的书本拿出来看看你就懂了。

网友:
画这个图的也是半桶水,B是什么,有自己以自己为基准的吗?

网友:
B基准错误啦,再者这么大的工件,同轴度要在2丝以内,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工件有1米多,需要用专门的测量工具测量
百分表应该用不上了吧

网友:
基准符号

网友:
图纸标注的有点不正规
但是还是看的懂得
意思应该是要求内孔和外圆台阶轴同轴
一般我出图的时候标注同轴度就是希望在不拆下工件的情况下一次干出来

网友:
ABC是三个基准  这是要求同轴度不超过0.02    卡尺量不了的   有条件的用三坐标   简陋的话双顶尖打表吧  不过不怎么准

网友B:
这个图纸标注的形状公差好像有问题。图纸设计意图好像是以A和C处为共同基准保证B处同轴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用V型铁支撑A和C 处,用千分表测量B 处形状公差。

网友:
卡尺测不了同轴度

网友C:
看来楼主是理论知识不够啊,推荐本书《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里面讲了零件的公差与具体的测量方法

网友:
三个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理论知识不够啊,推荐本书《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里面讲了零件的公差与具体的测量方法

的确,惭愧呀,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标注的形状公差好像有问题。图纸设计意图好像是以A和C处为共同基准保证B处同轴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

比较赞同这种测量办法,应该是三圆的自身同轴,三坐标测量时,应该用三圆建立一个最佳的公共轴来测量评价,否则,对于短基准,把任何一个做基准,测量的数据都是不可信的。

网友:
就是基准面

网友:
这个应该是ABC三个圆柱面的圆柱度,要用三坐标测量机才能测呢。

网友:
形位公差基准标注有误,'B"基准不应存在!

网友:
这个我懂,基准!同轴度

网友:
此处与三点处的同轴度

网友:
要求你加工的零件上的三个尺寸的同轴度

网友:
ABC是基准,测量同轴度需要三坐标测量仪或者同轴度测量仪去测量,卡尺是办不到的

网友:
表示62的孔分别与72的孔、75的孔为基准来测量同轴度,应在0.02以内!
但这个图标注应该有问题,62的孔就是基准B,如图标注为同轴度0.02A/B/C的话,就等于是以它自身为基准来测量同轴度了!正确标注应是同轴度0.02后跟A/C就可以了。

网友:
ABC为基准的同轴度

网友(2014-01-04):
分别表示以三段轴的回转轴心为基准

网友:
分别代表三个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