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速,已知载荷,V带传动如何计算?

楼主(2013-11-28):
小带轮套在电机轴上,大带轮轴上套个轮子带负载运动,负载已知的情况下,电机受变频器控制,速度在0-700r/min转动。求这个V带传动的设计计算。

设计手册上的计算,都是已知电机额定功率,跟电机转速的情况下的计算方法。在电机速度变化的情况下,要怎么计算呢?当负载最大能增加多少能保证不打滑?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 楼主提出的问题不错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先了解变频器的使用知识,比如频率与转速、功率之间的关系等。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频率不低于30Hz,变频电机用变频器频率低于30Hz,变频电机要有独立的冷却风扇(工频电源)。
速度在0-700r/min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不然“纠察队”来了,抓住“错误”纠缠不清。

网友(点评):
我这个用在电梯开关门系统上的专用变频器,0-50HZ可控调节的。

网友(点评):
我有一份佳木斯电机股份公司变频电机的样本,最低频率3Hz。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坐等高手解惑

楼主:
一些实际情况中,也是先测到载荷的情况下,来选用电机跟V带传动,而不是直接告诉你电机功率,转速什么的,来设计V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