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端面燕尾槽加工?

楼主(2013-11-28):
我是这样想的:请帮忙指正错误
(1)用2毫米宽的端面割槽刀,在燕尾槽中间位置割一条1.9+0.05毫米的端面槽。
(2)用一把槽刀加工燕尾槽的左面。
(3)用一把槽刀加工燕尾槽的右面。

楼主:
补充一下材料是铜的。

补充内容 (2013-11-28 09:54):
没人能解答吗?

网友:
这么小的端面环曹,零件什么材料?
建议数控车配合特殊刀具加工;

网友:
可以车的e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刀具刃磨时注意一下支撑部位的避让,要不然会出现干涉或断刀

网友:
可以做一个成型刀具,在数控铣上走圆弧加工成型。用成型铣刀前,需先钻下刀孔。

网友:
是可以车出来的,刀具注意一下就行了。如果是脆铜就更加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