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铣寿命为什么长

楼主(2013-11-28):
干铣寿命为什么长

网友A:
相当于表面淬火了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零件铣平面,如果干铣的话,这个面就硬度高,这意思吗?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不知道楼主说的这模棱两可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表面淬火了

您说的是高速钢的吧。那硬质合金或pcd呢

网友B:
干铣只适用于余量大的粗铣。因为在粗铣时,铣刀的刀尖切入工件时,冷却液此时是被铁屑挡在刀尖外的,所以刀尖的温度很高,而当刀尖切出工件时,瞬间遇上冷却液的冲洗,这段时间的一冷一热使得刀具表面的涂层产生微细的裂纹,严重影响刀具的寿命。而涂层硬质合金其实本身是能承受一定的高温的。所以当干铣时,没有冷却液的影响,温度差异没那么剧烈,刀具的涂层也就不会那么快失效。所以刀具的寿命会比用冷却液时好不少。但是记住一点,必须是切削量比较大的粗铣时才有。在余量小的半精铣甚至精铣时,干铣起不到任何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尤其是精铣)。

网友(点评):
这是某品牌刀具的洗脑成果,但是老是洗一般,造成很多人连精铣时也干铣,很操蛋的洗脑行为。

网友(点评):
哪个刀具公司?恐怕不只一个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铣只适用于余量大的粗铣。因为在粗铣时,铣刀的刀尖切入工件时,冷却液此时是被铁屑挡在刀尖外的,所以刀 ...

谢谢前辈,其实我是看某公司培训资料发现的。小弟刚刚毕业,某刀具公司工作,希望以后多多指导,能否加个qq1181734231,学习

网友:
精铣我们用气冷

网友:
那可不一定,你的问题不具体A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表面淬火了

他的意思说干铣刀具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