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铲刮平面的不解

楼主(2013-11-28):
如果最后得到的是平面,不应该有凸起的,但为什么铲刮要求最后得到凸起点均匀才为合格,如果没有凸起点还得要铲刮?
(另:铲刮和铣床加工平面有什么不同)

网友:
平面是相对的,凸点越多越密越均匀,表明局部越平。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实际应用中并不一定要求点越多越好,有时还得特意留有凹坑,用来储油,储屑的。

网友:
这是是为了将面接触变成多点接触,这样才会接触的全面  平面接触有可能不完全   但是同一平面的多点接触会接触的更密实一些  个人理解

网友:
铲刮时的凹点是为了储油润滑

网友:
世界上的第一块平板就是刮出来的。磨出来的只是小平大不平,铲刮可以做到大平,这个是一般机械难做到的,尤其是异形的平面。

网友:
机床的导轨也有花纹,一个道理吧。。。

网友(点评):
导轨花纹凹点是要储油的。

网友:
刮可以让整个面均匀接触,磨只能让一部分面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