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批判!供应商给的图,料车提升机构改进方案

楼主(2013-11-28):
原先给自己的双门架叉车配了个液压系统 原设计件附图A,出现的毛病见
原帖地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41729&extra=&page=1
毛病表现:泵的压力达到了泵的极限接近7MPa,用的变量泵,泵流量此时极低,油缸行走极慢,还容易下滑
更改方案如附件B
麻烦求高手分析下 新方案的优缺点。。
下午要签合同了。。

补充内容 (2013-11-29 12:56):
补充下具体设备结构图3D图,大家看看,油缸间距1100mm,原理和叉车一样,2个油缸提升棕色的门架,门架通过定滑轮机构带动门架内的小车,总共所需推力应该是 70470N(克复重力)+摩擦力 28740N

补充内容 (2014-4-16 13:11):
2014年4月15日最新消息:方案B在实际使用中出问题了,在将2.5吨工件升上位之后,开始往炉子里面进料,但是突然其中左侧的油缸,油封损坏,保不住压,由于采用了2个油缸并联,右侧的油缸也瞬间失去压力,砸坏设备...

网友:
刚刚算了下,泵的功率是够的,但你这个系统还是没解决同步的问题。最理想的的是做机械同步,实在不行就选个液压同步器,不然早晚出问题。

网友(点评):
同步现在做成机械同步,门架做成焊接结构,死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马达,是齿轮同步器

网友:
给你个资料看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用马达同步也是可以的,不过成本可能比原来的高好多哦。

网友(点评):
使用中这种方案贵多少?贵3倍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超过10万没法要了。。

网友:
作为液压系统,如果同步要求很高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同步伐。经济角度考虑的话,可以机械同步,但是所要求的工作强度不能高。

网友:
          泵排量和压力选的似乎都小了些,变量泵肯定随着压力升高流量减小这是必然的,负载又不是变化的为啥选变量泵呢?恒流的定量叶片泵我觉的就可以了,02的换向阀l流量不会超过60L/min,典型的低压小流量系统。把泵换了、同步加上就好了。

网友:
功率计算:12*16/(60*0.85)=3.76,这家公司真TM省!!

以上图片是我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到的,一个是自己做的软件,一个是EXCEL做的,数据都差不多,对应的是单根100/45的缸的情况,貌似双缸的话功率跟泵都不够啊!

网友(点评):
这家公司是要求我们自己提供推力大小,是时间要求,所以最开始计算没考虑到叉子自重,但是他们余量放太少了,兄弟麻烦看看新的方案咋样。

网友:
现在不是液压回路的问题,而是电机功率和油泵排量都不够的问题。第二种方案中的14 插式抗衡阀起到了平衡作用。

网友(点评):
泵的出口压力和排量是靠泵本身决定的吗?抱歉我不懂液压

网友(点评):
变量泵流量可变,定量泵随着负载的变化会有微小的变化,压力在泵的输出范围内取决于负载

网友:
当然,所以你的这个系统泵选小了,电机也选小了。你看我上面两个图就可以了。按照他的选型不够的。

网友(点评):
哦 你是按照第一张来说的吧,。。现在和客户商议结果是 550mm油缸行程 30秒左右走完即可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人子弟哦,第二张图是没问题的,人家现在也没要求速度是0.03m/s啊。

网友:
不过这公司也真够扣的,刚刚够下限值。

网友(点评):
台湾公司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人子弟哦,第二张图是没问题的,人家现在也没要求速度是0.03m/s啊。

还是请详细计算下吧,客户所提供的电机功率和油泵排量都不足以提供2个100/45的缸

网友:
楼主害还是想办法让客户提供详细的设计计算书最好了,这样他们也有说服力!

网友:
”压力与负载有关,速度只与流量有关“,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油缸能拉动说明压力够了,速度慢只能是流量的原因,6#计算了单个油缸所需要的流量14.14L/min,2个油缸就是28.28L/min,方案1油泵排量多少?方案2油泵排量明显不够。再来看方案1假设排量足够,油泵设定压力7Mpa,负载所需要的压力6.7Mpa,这个压力很接近设定压力了,这个泵是恒压式变量泵,达到设定压力时泵的排量会迅速下降,所以油缸会很慢。换一个额定压力高点的油泵,排量要大于30L/min,将油泵压力调定到8Mpa方案一就可以了!但是方案1有个致命的错误,假设两电磁阀中的一个出现故障,一个油缸不动一个油缸动。。。后果可想而之!所以最好将方案2的排量加大!

网友(点评):
方案2 的速度修改了,客户现在接受 550mm油缸通过32-35秒行程走完,也就是 1032mm/min 2个直径100的缸面积为S=0.0157m2,那么液柱体积=SX1.032=16.2L/min。。他妈的刚刚够

网友:
我晕,这东东还需要人设计吗?
把机加工做好了,去机电市场找卖液压的,扔给他,两天拿货就OK

网友(点评):
比如上海,请问找哪里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大城市都有机电市场,自己去问。别人也就收个买卖中介费,哪用设计嘛

网友:
液压门外汉来看个热闹,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