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孔加工工艺问题,请前辈指导

楼主(2013-11-28):
(图片)

网友A:
Φ15的直接钻头扎就行吧   Φ40的那个用铣刀铣就可以了   当然了  用正镗刀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Φ15的直接钻头扎就行吧   Φ40的那个用铣刀铣就可以了   当然了  用正镗刀也行

是H8的精度,请给出具体的工艺,主要是第二个问题

网友:
你是用卧加加工吗?   我们这卧加加工这样的孔就是用铣刀铣,不直接做到位,留5、6道的量,递次铣,用内径表量就可以了  如果有配合件的话 配一下更好  卧加弄这个比较简单吧

网友:
要么定制把复合刀具,要么用小铣刀转圈铣

网友:
组合刀具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工件整体是什么结构的,从图中也没有看出来有关两个孔的形位公差问题。我认为用卧镗比较好,应该是铸造件吧。
1,若没有预铸孔,可以在卧镗床上先用盘铣刀把你所画的图的下表面铣出来,然后钳工划线,再转到镗床定位钻直径30的孔,深度10,然后钻15的通孔,由于12.5的粗糙度,也就不用太精加工。直径40的深20的孔就用相应的镶有硬质合金的立铣刀粗镗和精镗了,C1的倒角可用镗杆加白钢刀了,剩下的就看师傅的水平了以及有没有相应的刀具了。
2,有相应的D30x10的预铸孔,有预铸造孔的话,孔也是不会太规则的。因为是铸造的么。所以我认为可以先用立铣刀粗镗一下,然后确保里面有平面,然后钻直径15的通孔,最后的步骤就是按成品加工了,以上是我的个人的己见,一人一个看法么。请指教。

网友(点评):
这里说错了一件事,镗孔不是用铣刀镗孔的,镗孔用的是镗刀。镗刀的结构与立铣刀完全两个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工件整体是什么结构的,从图中也没有看出来有关两个孔的形位公差问题。我认为用卧镗比较好,应 ...

补充一下。里面的镗刀你可以灵活运用,也可以用镗杆固定镗刀的那种扩40的孔,我估计镗工师傅应该能明白-不下床子。如果用铣床的话,个人感觉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里面的镗刀你可以灵活运用,也可以用镗杆固定镗刀的那种扩40的孔,我估计镗工师傅应该能明白-不 ...

谢谢,这只是思考题,因为小弟刚毕业,虽然能出工艺,但不知是不是最优

网友:
楼主把完整的图纸贴上来看看,你这个个东西有多少量,现有的设备状况什么的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工件整体是什么结构的,从图中也没有看出来有关两个孔的形位公差问题。我认为用卧镗比较好,应 ...

哦。这个我知道的。机械加工有很多不是按照常规概念加工的,我这么说有一定的经验在里面,所以说镗床用铣刀,其中最重要的是尺寸的保证。

网友:
没有预铸孔的工艺:选用15钻头钻15X40H8孔至15,钻通。然后用14立铣刀洗40H8孔至39.5(如果机床精度好的话,直接铣到位也可以),深度至尺寸要求,最后用带微调镗头精镗刀镗40H8孔至要求,用塞规检查孔径大小。
有预铸孔的工艺:用15钻头钻15孔至尺寸要求,后面40H7孔通上面加工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