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管和箱的加工,什么工艺和设备适合?

楼主(2013-11-28):
对于管的加工,个人认为用轴向力拉紧工件,可在卧加上完成99%的加工内容。难度就是内圆根部阶梯R,还有就是同轴度。
对于 箱的加工,个人认为 难度在于Ra0.8和平行度,主要在卧加加工。有兄弟有好工艺欢迎讨论。(键盘问题,打字困难)

网友A:
不知道是想靠设备还是想靠工艺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想靠设备还是想靠工艺

设备基本是卧加,主要看看工艺能满足图纸要求不?

网友:
好复杂的图啊

网友:
模模糊糊看不清尺寸

网友:
关键是工艺;
图纸太不清楚了,看不清;

网友B:
卧加是比较好的方案。但是0.8的要求我看原图上好像没有啊,是后来手写加上去的。而且也没找到那地方的具体尺寸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加是比较好的方案。但是0.8的要求我看原图上好像没有啊,是后来手写加上去的。而且也没找到那地方的具体尺 ...

是后加的,因为另一图有,但是那张图格式传不上来,所以画了下。尺寸都次要,关键看加工方法(工艺)能否加工出来该零件,能否达到要求的形位公差、粗糙度。

网友(点评):
0.8可以达到。

网友:
0.8能达到吗?

网友:
上面图的直径130(0-0.003)能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