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倒角如何加工?

楼主(2013-11-28):
如图所示的倒角,请教各位这应该如何加工啊,具体点 谢谢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顶顶顶,免得沉了

网友:
磨一个40度角的钻头,先靠一下,然后开钻,往下走1mm即可。

网友A:
你这种倒角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车床车你也量不准,就是靠轮廓仪来测量也是一个道理!!根本就没办法量准!所以你可以随便的加工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磨一个80度夹角的定心钻,然后用数控铣轻轻扎一下就行

网友:
磨个80度钻头,磨好后先找废料试钻定深度,确认无误后再倒角

网友:
磨把刀再配合尼龙的限位

网友:
镗孔倒角加工

网友:
先用中心钻点孔,锥孔孔口尺寸至倒角口部直径,之后加工2.3mm孔;
+ J6 d, t# K5 u- |零件什么材料?

网友:
工艺倒角,以上大侠说的都可行

网友:
磨80°的倒角钻靠一下。

网友:
感觉加工这倒角没什么意义,不知道是用在哪个场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倒角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车床车你也量不准,就是靠轮廓仪来测量也是一个道理!!根本就没办法量准 ...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阀的零件,因为压力比较大31.5MP,介质是乳化液,图上的2头是陶瓷球,这个倒角密封作用,应该研磨的很精细吧。

楼主:
阀的零件,介质乳化液(油水比例95:1),粘度太低了。应该是研磨的很精细,要不然会泄露吧。我只有实物图,没有具体图纸,公差都不知道如何给顶。

网友:
这么小的倒角,其余意义不大,就相当于没有倒一样。

网友:
你研磨的再精细也是线和线接触,角度大小和度数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
用什么密封啊,密封圈吗

网友:
磨台阶钻,一次成型。

网友:
倒角锪钻,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