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这个倒角

楼主(2013-11-28):
如图所示的倒角,我到底该怎么去测量啊,实在是太小了完全没有主意了,大家帮帮我

楼主:
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
这么小的倒角,作用是否就是去毛刺,如果是,没必要进行精确测量。

网友A:
楼主说说你那个倒角是干嘛用的?感觉好像不重要的样子,而且你那个孔的尺寸又是一般公差。

网友:
在两颗插进去,就可以测量,

网友:
可以使用轮廓仪进行测量啊!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零件,倒角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没用,就不用那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你那个倒角是干嘛用的?感觉好像不重要的样子,而且你那个孔的尺寸又是一般公差。

这个一个阀的零件,高压力31.5Mpa,介质是乳化液(95:5的水油比例),要求密封严格嘛,2个球就是控制阀的开启和关闭的,所以加工要求肯定高。这是测量进口液压阀,我只有实物,没有图纸。这是自己画的。想把测量和加工做在一起,不知道有不有办法,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要求这么严格啊,我是没招了。要不你联系下轮廓测量仪的厂家试试看、

网友:
小倒角测量,不碰坏零件时,用测量专用的样稿泥(我们是这么叫的),把角度复制出来,切片,上投影仪检测。

网友:
用显微镜测吧

网友:
扔两个小钢珠,直径选择:一个卡在上棱线,一个卡在下棱线。测量钢珠顶到工件平面的高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