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上限和下限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3-11-28):
想问问,书上说的配合是指 轴的公差和孔的公差配合,但是长度方面的配合呢?采用的是什么公差带,我就不知道上限和下限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长度上有配合的尺寸按孔、轴配合选用,无配合要求的尺寸,一般选js公差带。

网友B:
长度方向有包容原则与投影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上有配合的尺寸按孔、轴配合选用,无配合要求的尺寸,一般选js公差带。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方向有包容原则与投影原则。

有不有好点资料推荐下,谢谢啊

网友:
一般了解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就够了,要详细的找本讲测量的书,上面都有

网友(2016-06-12):
公差与配合及技术测量

网友(2016-08-07):
公差配合的教材,再加上工作经验。你要知道不同的设备的一般加工精度和最高加工精度,比如老式的火焰切割时+3/-2,手工划线是±0.5等等,想要一下子就全部搞定是不现实的,还是需要针对你所在的公司进行研究和积累的。

网友(2016-09-13):
慢慢积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