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深沟球轴承的轴向载荷如何计算

楼主(2013-11-28):
如图所以,轴承选用61807,轴径35,受力如图。
现要求各轴承所受“轴向”力的大小。如果是角接触轴承就有明确的计算方法,但深沟球轴承没有。
没有就无法计算出当量静载荷,因为当量静载荷是:P0r=X*Fr+Y*Fa.也就无法进行校验。
轴向力太小,所以不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
楼主这种细致的工作精神让人敬佩。
如果是我,5N的轴向力,我看不不会看,更别说去算了

楼主:
5N这只是个假设了,因为手册内对于深沟球轴承轴向力的这一问题也说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想提出来问一下,请高人解答。当量载荷公式既然有要求计算轴向力,那就应该需要计算,而如果承受轴向力就应该有接触角,而接触时多少又是一下问题,经常说深沟球轴承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那这“一定的轴向载荷”又是多少。相当困惑。

网友:
P0=X*Fr+Y*Fa
深沟球轴承当P0<=Fr时,e=0.8,
单列 Fa/Fr<=e ,X=1,Y=0
       Fa/Fr>e,X=0.6,Y=0.5

网友:
随手截的 楼主参考下吧

楼主:
感谢各位,看了一下手册,自已瞎理解了一下。不知对不对啊,有认识的请指教。
深沟“”“”的径向当量静载荷Por=0.6Fr+0.5Fa,当Por<Fr时,取Por=Fr 这是手册上说的。
如题所示,现在只知道外加轴向载荷,而无法求单个轴承的轴向载荷Fa
认识1:轴承安装型式有3种
           1)双端固定,这时外加载荷平分到两轴承,为25N。
           2)一端固定,这时载荷作用于一个轴承,为50N。
           3)两端单向固定,这时载荷作用于一个轴承,为50N
认识2:设Por=Fr,则式可改为Fr=0.6Fr+0.5Fa,所以得Fa=4/5 Fr,所以Por>=Fr的情况是Fa=4/5Fr,这种情况因该不太可能看到了,正常情况都是Por<Fr的情况。

网友:
图上怎么两个都是Fr

网友:
角接触更好,可以调轴向游隙。工件工作时要加热的。有个轴向游隙。

网友:
深度研究啊,希望有高手决解

网友:
此易事耳。
左轴承受全部轴向力,右轴承不受轴向力。

网友:
真是从来没考虑过轴向受力,佩服楼主精神,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