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械结构要考虑精度,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3-11-28):
比如说一个电加工机床的结构如果要考虑精度,要考虑哪些因素呢?是不是要从材料开始想起?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首先是机床及夹具的定位你误差之类的,得想办法使定位准确,或使误差敏感方向。。。。涉及工艺了,材料也是一方面。上学期学过一点,还没工作,所以没有错实践经验

网友:
我是这样概括你的问题的,“高精度加工机床结构设计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西安交通大学做的比较好,希望你查一下有关“高精度 机床”方面的资料。
其中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减振问题。
高精度的零部件成本过高,不可能仅靠结构的精度来保证加工精度,重要的是关键点(轴承回转中心、刀具的自动补偿,基座隔振、电机隔振、冷却液的量等)的精度控制。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阁下解答

网友:
加工过程也会有热变形方面的问题。应该有这方面的书籍,你可以查询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电加工机床,再说仔细点,要不都会往机械加工的机床上面想。我也提供一个吧,振动与机床模态。

网友(点评):
线切割机床也要考虑这些吗?

网友(点评):
我也没设计过线切割,个人以为是要考虑的。没有这个经验,瞎猜啦。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电加工机床基本上受力不大,因此刚度问题表现的不是很严重,不过要考虑放电引起微震问题,精度主要机械部分的运动精度和控制系统的定位精度,别的没什么了

网友:
如果是线切割机床,张丝消振问题是重点需要考虑,再就是导丝轮轴承,要精度保持久,要做好防护,同时方便更换

网友:
床身挠度要考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