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抛光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3-11-28):
这是我做的产品,车辆用的输入法兰,也称凸缘
按照加工要求,小外圆要求粗糙度为0.4,并且抛光
我们的加工工艺为先外圆磨精磨,然后用纤维轮抛光
纤维轮采用的是320目的,但是抛光效果并不理想
亮度可以,但是感觉有花纹
现在请教各位抛光用什么抛光材料更好,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抛光效果

网友A:
用布轮打蜡抛光效果好

网友B:
什么材料的?为啥要抛光啊,不明白,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C:
有花纹不是问题,你有粗糙度检测仪吗?没有数据,凭感觉怎么确定问题?所谓0.4解读的方法不一样答案也不一样,可以解读为0.4-0.8(最常用)。0.2-0.4也是一种解读。数据说明一切,不能凭感觉。。。

网友:
什么材质,不需要镀层吗,多个装饰铬不要太亮哦。

网友:
电镀下不行吗?

网友:
用毛砖轮+抛光腊   效果好

网友D:
羊毛毡打蜡

网友:
以上各位方法能保证圆度吗?而且这种抛光,是不是工件需要旋转起来啊?

网友:
打蜡然后 用布轮抛,不过这种方法有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羊毛毡打蜡

羊毛轮也试过,那个东西用一会就乱飞毛,用不多久就一块i一块的掉
不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E:
用布轮加研磨膏
抛出来很亮
而且不会影响外形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布轮打蜡抛光效果好

这个也试过,布轮打蜡用布轮上面就粘的一块一块,尤其冬天就会变的很硬,
效果很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花纹不是问题,你有粗糙度检测仪吗?没有数据,凭感觉怎么确定问题?所谓0.4解读的方法不一样答案也不一样 ...

你说的对
粗糙度检测过,一般在0.3-0.6左右把
按说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图纸要求是0.4
但是采购商的质检部部长用肉眼看和用手感觉的
说感觉有刀纹

网友(点评):
感觉?既然粗糙度达到要求那他还纠结什么啊。。。哎,一看就是野路子。我认为你可以争取一下,如果签了技术协议最好,你们达到要求了,没必要再给自己找事,特别是这种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布轮加研磨膏
抛出来很亮
而且不会影响外形尺寸

你用过这个方法吗
很多方法实际用起来不是那么好用
你能给我推荐下用哪种研磨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个方法吗
很多方法实际用起来不是那么好用
你能给我推荐下用哪种研磨膏吗

当然用过
抛出来表面很亮
用的是绿色的研磨膏

图片我是从网上搜的,粒度我到时是没有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的?为啥要抛光啊,不明白,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抛光:
      目的是获得车漆的光泽度,其作用是消除研磨工序造成的细微划痕,处理车漆的轻微损伤和污斑,如酸雨形成的斑点,及水泥、石灰、漆点等为还原打蜡做好准备。 从抛光的目的和作用可知,抛光时研用的抛光剂也是含有摩擦材料的研磨剂,只是所含更细。
      原理:抛光是在抛光盘和抛光剂和漆面三者之间进行的,抛光盘配合抛光剂在漆面擦磨产生静电,同时产生静电的作用下,孔内的赃物被吸收,抛光盘又把漆面的微观氧化磨掉,并将细微的划痕拉平填满,另外在抛光过程中抛光剂中的一部分又融入漆面,使之发生还原反应,最后得到清洁如新光滑亮丽的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用过
抛出来表面很亮
用的是绿色的研磨膏

这个东西我也用过
不就是抛光蜡吗
抛出来确实挺亮,但是你是用什么轮抛呢?
我用布轮和羊毛轮都抛过
但是抹上抛光蜡都会变得很硬
效果并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
粗糙度检测过,一般在0.3-0.6左右把
按说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图纸要求是0.4

你说的对
但是我也是感觉我抛光处理的在一个沿上
到现在没有达到一个我认为非常理想的效果
我也是想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让自己的产品更完美
让采购商闭上嘴

网友F:
我们公司可以做到你想要的抛光精度,可以达到镜面抛光。。。。

网友:
现在可以用滚压刀,在车床上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可以做到你想要的抛光精度,可以达到镜面抛光。。。。

什么方法?

网友:
用白布轮批白腊抛得出效果的

网友:
可以试试等离子(电浆)抛光,效果不错,多尺寸影响也不大,理论上对表面的材料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网友:
建议增加滚压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我也用过
不就是抛光蜡吗
抛出来确实挺亮,但是你是用什么轮抛呢?

是用布轮装在砂轮机轴上抛光的

网友:
研磨后毛毡或绸布抛光

网友G(2014-02-10):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可以做到你想要的抛光精度,可以达到镜面抛光。。。。

我们做不锈钢,弧面工件,需要抛光到镜面。
贵公司是专门做抛光么?

网友(2014-05-22):
引用 网友G:
我们做不锈钢,弧面工件,需要抛光到镜面。
贵公司是专门做抛光么?

不好意思,最近几个月都在出差,都没时间上论坛。我们公司专做镜面抛光的。

网友:
滚轧刀滚轧

网友:
外圆滚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