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盘不锈钢管,应该用什么型号规格尺寸的管?

楼主(2013-11-28):
我想自己做一个过水热换热器, 家中用。内部想用不锈钢盘管自己盘。
请问一下,应该用哪种规格型号尺寸的不锈钢管?要用有缝的还是无缝的?盘的时候用退火吗?

哪位做过的或者懂行朋友帮帮忙!我不太明白这方面的知识!顺便问一句,哪能买到这种不锈钢管?我在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
在题目前面要敬语哦,   这样才能引起大家的-------?

网友A:
用紫铜管效果好,不过有现成的过水热卖,韩国的,不锈钢的

网友B:
这东西我盘过用在液压油箱里散热的,我用的是内径外径19的不锈钢管,厚度是0.8的,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三个轮子的滚圆机滚的,楼主量不大的话可以找那些做不锈钢门窗的搞,一般做不锈钢门窗的都有滚圆机的,你在他们哪买不锈钢管再给一点钱他们就很乐意帮你搞了,滚起来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紫铜管效果好,不过有现成的过水热卖,韩国的,不锈钢的

我想做好了,出来热水锅里用,铜属于重金属,对身体不好,买的不太放心,所以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盘过用在液压油箱里散热的,我用的是内径外径19的不锈钢管,厚度是0.8的,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三个轮 ...

厉害!你的不锈钢管中间用焊接吗????应该没有卖那么长的不锈钢管吧???你能不能发个自己制作的滚圆机的照片上来,从没见识过这玩意。我们这小地方,没听说过有做不锈钢门窗的,只有铝合金的。我还是想自己做做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你的不锈钢管中间用焊接吗????应该没有卖那么长的不锈钢管吧???你能不能发个自己制作的滚圆 ...

图片就没有了,我用的4条管焊接的,那一批机器比较大,油箱也大,普通的冷却器效果不好,并且当时客户要求冷却器放在油箱里面,客户不同意用铜管,没办法才搞不锈钢的,目前用的效果很好。提醒一下焊接好了要试压,不然有一点点漏水一箱压力油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就没有了,我用的4条管焊接的,那一批机器比较大,油箱也大,普通的冷却器效果不好,并且当时客户要求 ...

行,多谢。我再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