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机,为什么电动机的轴是偏心的?

楼主(2013-11-28):
为什么电动机的轴是偏心的?

网友:
可能经过减速器输出的吧!

网友:
小电机前有一段减速头,电机轴没有偏心的。

网友:
小型电机主轴不少偏心的,是经过前端的齿轮减速输出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减速电机吧?可以百度下,看看是不是。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电机直连一个小型齿轮减速机。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齿轮减速电机(行星减速是同心的)

楼主:
我说的是刹车防抱死系统马达的一种类型

网友:
是你看错了.不太可能是偏心的, 如果是锥型转子的话,那说明这台电机坏了..

网友(2014-01-02):
转了个齿轮箱,减速用,增大扭矩

网友(2014-02-07):
嗯,减速箱的

网友:
部分小型马达为了增大扭矩输出,是自带减速机的。毕竟低速大扭矩电机不好做,但是高速小扭矩电机难度还是很低的。这样既可以满足要求,又降低了难度。

网友:
应当是电机减速器。

网友:
应该是加了减速器吧

网友(2014-05-09):
没见过呢

网友:
大哥,我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