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气器是什么东西,内部结构怎样

楼主(2013-11-28):
继气器是什么啊,内部结构怎样

网友A:
主要有两个功能

1、四两拨千斤  用较小的电流电压控制线圈,使继电器触点吸合或断开

2、繁殖  用一个开关信号控制线圈,使多组不同电流电压要求的电路同时实现接通或断开

就凭借这个两个功能,使继电器应用在小到按钮自锁、电机互锁;大到cpu逻辑电路 等各种电气控制方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有两个功能

1、四两拨千斤  用较小的电流电压控制线圈,使继电器触点吸合或断开

了解很清楚 描述非常专业  就是字没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有两个功能

1、四两拨千斤  用较小的电流电压控制线圈,使继电器触点吸合或断开

你说的应该是继电器,楼主说的是继气器。

网友:
继气器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B:
是不是气动控制阀啊

网友:
我猜楼主是不是要找这东西:http://baike.baidu.com/view/6875843.htm

自己瞅瞅是不?

网友(点评):
0.0 度娘都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气动控制阀啊

一般在发动机气动马达上的

楼主:
还是不太懂,那发动机与气动马达相连的继气器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
原理应该和气控阀类似,根据名称可以看出来,借力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