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环表面磨削的一些怪现象,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3-11-28):
磨削内圈有很多鱼尾斑,外圈没有,但是鱼尾斑处粗糙度还是能达到Ra0.4以下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怎么造成的?如何避免?
(砂轮:46粒棕刚玉砂轮)
  (全景照)
  (局部照)

楼主:
自己顶个,不要沉了,静等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局部照不是端面吗?

网友A:
我认为问题出在磨之前的车削工序上。

1、车端面没有用恒线速切削。端面是车削出来的,是从外向里车的,并且是恒转速切削,这样就导致了越往里切线速度越小,切削纹理越差,车削完看不出来,一磨刀纹就显出来了。用恒线速切削最好。

2.冷却和断屑没有做好。 从外向里车削,车削到里圈的时候,车刀的工作状态就差了,比如温度升高,刀瘤等等,都会硬性光洁度。做好冷却和断屑光洁度也会有改善。

网友(点评):
这纹路明显跟车削的不一样。

网友(点评):
我认为磨削前这个端面是车削的。另外装夹不好刚度差的可能性小,否则怎么解释圈外和圈内纹理的差别呢? 这个工件是端面单刃磨,双刃磨工件光洁度会更好。

网友B:
这是由工件的刚性造成的,要设计一个专用的夹具,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C:
好像是刚性不好,震动

网友:
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问题出在磨之前的车削工序上。

1、车端面没有用恒线速切削。端面是车削出来的,是从外向里车的,并 ...

这纹路不是车削刀纹啊,朋友。
你看,外圈圆弧一丝丝是圆砂轮的纹路。内圈是一簇簇刀纹路,这也是砂轮的纹路,但是内外圈如何造成,至今未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由工件的刚性造成的,要设计一个专用的夹具,问题就能解决。

圆环被磨削另一面有螺孔,我磨削时,我找了块底板,磨削前先车削一刀,然后利用螺栓通过圆环反面的螺孔,反拧紧在底板上车削的。底板为50mm厚整体圆盘(直径比被加工件大),所以你说的刚性差,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刚性不好,震动

圆环被磨削另一面有螺孔,我磨削时,我找了块底板,磨削前先车削一刀,然后利用螺栓通过圆环反面的螺孔,反拧紧在底板上车削的。底板为50mm厚整体圆盘(直径比被加工件大),所以你说的刚性差,不存在的。

楼主:
自己顶,继续静等高手分析,先谢了~~~

网友:
那么你改变砂轮转速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纹路不是车削刀纹啊,朋友。
你看,外圈圆弧一丝丝是圆砂轮的纹路。内圈是一簇簇刀纹路,这也是砂轮的 ...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这个面是磨出来的。

但是,磨之前这个平面是车削出来的吧?你用的是恒限速车削吗?你的冷却好吗?

车削的不好才导致磨的光洁度不好。内外车削的纹理质量不一样。

你没有发现内圈的磨纹一簇一簇是同心圆吗?

另外,你磨的这个面是单刀花,光洁度没有双刀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纹路不是车削刀纹啊,朋友。
你看,外圈圆弧一丝丝是圆砂轮的纹路。内圈是一簇簇刀纹路,这也是砂轮的 ...

不是完全没可能,工件可能存在挖心,你看看没磨的,是不是挖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这个面是磨出来的。

但是,磨之前这个平面是车削出来的吧?你用的是恒限速 ...

后来我改进过,磨之前先上平面磨床,粗磨磨平,然后上车铣加工中心利用圆磨头磨削,还是这样现象。应该不是朋友你说的线速度改变引起的刀纹不一样,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完全没可能,工件可能存在挖心,你看看没磨的,是不是挖心了

挖心?没理解,能说的详细点吗,朋友

网友E:
有点像共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共振引起的。

进刀量0.002mm,共振的可能性较小。
我觉得,砂轮钝掉,引起过热磨削有点关系。还有就是跟冷却不到位也有点关系。
以上只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其他兄台有什么见解,因为本人对磨削不是很熟悉,继续静等高人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刀量0.002mm,共振的可能性较小。
我觉得,砂轮钝掉,引起过热磨削有点关系。还有就是跟冷却不到位也有 ...

我也不太确定,毕竟我不是高级磨工。
你怎么装卡的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是用外圆装卡,中间悬空,那整个工件其实就像一面鼓,敲鼓的时候,当然是鼓的中间区域振幅最大。
共振会加剧振幅,防止共振的方法就是改变工件的固有频率,或者是改变振源频率,让固有频率和振源频率差距大一些。

你说的也是有可能的,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条件,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工件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是什么材料?

钢#45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太确定,毕竟我不是高级磨工。
你怎么装卡的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是用外圆装卡,中间悬空,那整个工 ...

工件的下部有块实心的底板,先上车车削一刀的,然后利用工件反面螺孔,固定在底板上。底板用四爪卡住的。
这样的磨削,刚性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应该不会像朋友你说的中间刚性不好问题。

还有不知道跟圆砂轮的位置有没有关系,工件为圆环,圆砂轮的中心跟圆环的加工面中心重合,这样不知道好不好,还是往里点好

网友:
先顶上去,别沉了。

楼主:
还未等到比较说的通的解答,自己顶~~~

网友:
你是用什么磨床,用车铣中心吗

网友(2014-06-19):
会不会是砂轮磨钝了,振动引起的。跟砂轮供应商要求将砂轮硬度调软一些试试。

网友:
再多放点余量,光出看看,感觉像车刀纹没光出,这粗糙度没0.4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纹路不是车削刀纹啊,朋友。
你看,外圈圆弧一丝丝是圆砂轮的纹路。内圈是一簇簇刀纹路,这也是砂轮的 ...

用的是立轴圆台平面磨床?

网友:
楼主用的是立式磨床?会不会是磨床主轴有抖动?
还有砂轮的选型等,如哪种刚玉,什么粒度的?什么硬度等,?和砂轮供应商联系下?
磨削的冷却条件等?
个人意见~

网友(2014-10-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砂轮没有修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