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H-21 无法解除超程

楼主(2013-11-28):
华中数控H-21 无法“解除超程”,忘与各位交流宝贵经验。

故障:机床开机后出现“超程解除”报警,在手动模式下,解除不了。大约三分钟后,“超程解除”报警又自动解除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有过,“超程解除“不太管用的,还是要你自动退一下,再按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过,“超程解除“不太管用的,还是要你自动退一下,再按才有用!

我按了也没有用。可能是系统问题,等了几分钟又好了

楼主:
处理方法:因为Z轴回零动作正常,可以通过采取交换方法来判断故障部位。交换后,发现故障转移到Z轴上(X轴回零操作正常而Z轴回零出现报警),则判定故障在系统轴板,最后更换轴板,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系统出现超程报警时,系统状态开关工作在手动连续进给状态(JOG),按下超程报警轴的反方向按钮开关,使机床反方向退出硬件超程范围,超程限位行程开关恢复常闭状态,然后按下系统复位键RESET使系统复位,一般就可以解除机床超程报警。如果反方向点动时机床不动,系统处于死机状态时,首先把系统硬件超程保护有效参数3004#5设定为0(该功能无效),系统断电再重新上电,点动反方向移动,使机床退出超程。然后把系统参数3004#5设定为1,就解除了该报警。

楼主(2014-04-18):
是限位开关短路导致的,更换后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