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大神们,超有难度的油泵液压难题,你能解吗?

楼主(2013-11-28):
有一个齿轮油泵,油泵流量为44L/min,带动油泵的电机功率为3KW,油泵出油口接一个分油器,从分油器上接出6根直径为12mm的圆管,圆管端部压扁焊死,我现在就是想在这些圆管上钻上一些直径为3mm的小孔,只通过这些小孔把油喷出来,我现在就是想问:如果我想确保喷出油的压力在0.1MPa-0.2MPa左右,我需要在这些圆管上总共钻多少小孔啊?有哪位前辈知道这个怎么算吗?多谢

补充内容 (2013-11-29 11:39):
我是在油泵出油口到分油器之间接一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读数希望保持在0.1MPa-0.2MPa之间,这个应该不能算喷出油的压力了,大体能算整个系统的油压了吧?这个只是粗略计算,能有个大体算法就行,无需太精确。

网友A:
至少你要提供个流量给大侠们。

网友B:
喷出之后,应该就是大气压了,达不到2bar

网友C:
0.172*6

网友:
请你参考车、铣床上的分油器,铁管不用压扁钻孔,装上黄油嘴子就可以,要想油呈雾化状态就得在嘴子上作文章。

网友:
没有负载,就没有压力。参阅液压知识

网友:
算是很难的,牵涉到你6根管的长度,厚度、在管的什么位置钻、。建议楼主采用试的方法,先小一点小、孔少一点试,逐步加大、加多。其实液压的最好方法就是试,你这个应该很快就可以试出来的

网友:
按公式算出来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可以钻小一点,用溢流来调节压力吧。你这个是稀油润滑系统吧,把润滑油的粘度考虑上

网友:
很简单的,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
多接一个管道出来。装一个水龙头。开关水龙头可以调整压力。压力合适了,根据龙头流出油液多少再增减分流孔的数量。

网友D:
窃以为您的问题描述不科学。

“我想确保喷出油的压力在0.1MPa-0.2MPa左右”,如果改为“我想确保喷出油的出口速度在XX左右”就合理了。

网友(点评):
这个如果直接是给速度,也就超简单了。不知道lz怎么想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他是想系统压力是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窃以为您的问题描述不科学。

“我想确保喷出油的压力在0.1MPa-0.2MPa左右”,如果改为“我想确保喷出油的 ...

因为我们最终测的是油压,不测流量,所有我们只能通过压力来检查是否合格。而且如果压力定了,流量应该也定了吧,理论上应该能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要提供个流量给大侠们。

流量就是44L/min啊

网友(点评):
44是泵流量。不代表你需求的出口流量。原则上出口流量也应小于泵流量。而稳定压力值的话,只需要并一个溢流阀上去就可以控制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出之后,应该就是大气压了,达不到2bar

我是在油泵出油口到分油器之间接一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读数希望保持在0.1MPa-0.2MPa之间,这个应该不能算喷出油的压力了,大体能算整个系统的油压了吧?这个只是粗略计算,能有个大体算法就行,无需太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窃以为您的问题描述不科学。

“我想确保喷出油的压力在0.1MPa-0.2MPa左右”,如果改为“我想确保喷出油的 ...

我是在油泵出油口到分油器之间接一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读数希望保持在0.1MPa-0.2MPa之间,这个应该不能算喷出油的压力了,大体能算整个系统的油压了吧?这个只是粗略计算,能有个大体算法就行,无需太精确。我觉得压力定了,流量应该也跟着确定了吧?理论上应该能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要提供个流量给大侠们。

流量44L/min,我是在油泵出油口到分油器之间接一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读数希望保持在0.1MPa-0.2MPa之间,这个应该不能算喷出油的压力了,大体能算整个系统的油压了吧?这个只是粗略计算,能有个大体算法就行,无需太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72*6

请教一下这个0.172是怎么来的啊,我是在油泵出油口到分油器之间接一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读数希望保持在0.1MPa-0.2MPa之间,这个应该不能算喷出油的压力了,大体能算整个系统的油压了吧?这个只是粗略计算,能有个大体算法就行,无需太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窃以为您的问题描述不科学。

“我想确保喷出油的压力在0.1MPa-0.2MPa左右”,如果改为“我想确保喷出油的 ...

我是在油泵出油口到分油器之间接一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读数希望保持在0.1MPa-0.2MPa之间,这个应该不能算喷出油的压力了,大体能算整个系统的油压了吧?这个只是粗略计算,能有个大体算法就行,无需太精确。,要是压力定了的话,流量应该也确定了吧,理论上应该能算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0.172是怎么来的啊,我是在油泵出油口到分油器之间接一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读数希望保持在 ...

只要求压力?速度呢?没有什么范围么?
连续方程+伯努利就能算,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求压力?速度呢?没有什么范围么?
连续方程+伯努利就能算,很简单的

麻烦你说详细一点吧,具体用什么方程,方程公式?具体怎么算啊?谢了

网友(点评):
去百度流体力学中的,连续性方程,伯努利方程,就可以简单计算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db52a7c5d5bbfd0a7956739f.html
0 b* X5 @) v2 X7 L/ z看后就知道怎么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