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铣床上做一个10毫米的精孔,+0.01的,怎么做?

楼主(2013-11-29):
大家好、我想问下精孔的做法、比如在铣床上做一个10毫米的精孔,+0.01的,怎么做?请大侠赐教。

网友:
这么小的孔一般是铰刀铰。

网友:
按国标,铰刀精度一般为 D4,H7,H8,H9 ,如果是10的孔,H7最高能到+0.015,如果要求不严可以勉强绞制,但合格率无法保证。

网友(点评):
铰刀可以的

网友(点评):
有一种方法叫磨铰刀,呵呵

网友:
数控铣的话可以办到么?

网友:
滚压刀加工无压力。最高可以保证正负2um。

网友:
通孔最好是线切割,盲孔坐标磨

网友:
什么铣床,普通铣还是数控铣,这么高的精度,必须底孔好,然后铰。

网友:
铰刀加工可以,但是孔也要看深度等加工要求

网友A:
+0.01的孔基本是研磨出来的。有专门的研磨机

网友:
铰孔无法达到的+0.01

即使能达到,也无法保证百分百的工件尺寸合格率!

网友:
转速开慢,就是攻丝的速度,然后买好一些的铰刀,不要那种夹上去乱晃的就不行了。然后再铰孔的时候要注意匀速,加油,绝对可以。

我们就是用普通的炮塔铣床在机床上铰的,用通止规检测合格

网友(点评):
求教了,你们孔的公差也是 +0.01?

网友(点评):
那你感觉通止规在公差在多少呢

楼主:
请问用一把10毫米的新的立铣刀、四刃的、插下去可以不???

网友(点评):
铣刀的刃径公差都未必达到0.01的精度,能保证加工出的孔有0.01的精度才怪。

网友(点评):
插下去你得敲出来。。。

网友:
如果材料硬度不超过45度,批量又不大应该铰孔能达到要求,余量要控制好最好不超过0.05,底孔不能不能低于ra0.32,我用铰刀曾经加工过30CrMnSiA调质后精度Φ3 h6的孔(0.006的公差)批量不大200件100%合格,不过得在废料上多试几次铰刀,铰刀可以用240#油石顺着刀刃方向轻轻修磨,修磨的时候注意后角!

网友B:
Φ10H7用铰刀没问题的,用浮动铰法,铰刀的跳动量不能太大,正式加工之前多用废料试一下,塞规检查应该能合格的!润滑油用菜油。

网友(点评):
0,01公差用塞规?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
铣床可镗可绞。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通孔可慢走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的孔基本是研磨出来的。有专门的研磨机

同意,研磨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Φ10H7用铰刀没问题的,用浮动铰法,铰刀的跳动量不能太大,正式加工之前多用废料试一下,塞规检查应该能合 ...

用内径量表可以吗

网友B:
如果圆度要求不大用铰刀没问题,如果圆度要求高还是研磨比较合适,塞规检查是综合检查适用于批量生产,内径表检查比较麻烦但检测结果比较客观,可以检查出圆度直线度等问题,就看你需不需要。

网友:
       应该是镗后再铰,夹头最好弄个浮动的。如果是钻后铰很难保证,因为垂直度,位置度,余量是否均匀等都会影响精效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圆度要求不大用铰刀没问题,如果圆度要求高还是研磨比较合适,塞规检查是综合检查适用于批量生产,内径 ...

塞规根本就不可能的好不好!!0.01的精度都是依靠气动检具来进行测量的,同时对圆度也进行检测!尤其是批量生产的时候

网友:
0.01的孔就是三坐标打出来也会出现0.003-0.005测量误差。

网友:
如果要是量多的话可以定做铰刀买个塞规,加入就一件的话还是简单点做,研磨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