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百分表找正

楼主(2013-11-29):
用百分表找正的过程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以电机连风机为例,表在电机联轴器的外圆上时,读表的结果是电机低,反过来表在风机联轴器的外圆上时,读表的结果是电机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表和表座是否在同一个基准面上尺量的?

楼主:
在一个基准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和表座是否在同一个基准面上尺量的?

表在电机联轴器外圆时,表座在风机外圆上
表在风机联轴器外圆时,表座在电机外圆上

网友(点评):
你这也不是在一个基准上呀。如果是你这样测,两次读数的差的一半就是两轴的高低差。如果如你所说,读数结果应当是风机侧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在电机联轴器外圆时,表座在风机外圆上
表在风机联轴器外圆时,表座在电机外圆上

表座只能在同一个基准面上打电机和风机。

网友:
一个放牛娃数牛,第一遍数了9头,他下牛,再数10头,他百思不解

网友(点评):
再详细地分析一下,他的测量方法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让大家也学习一下。

网友:
打表打的只是一个点
所以看不出来中心线
你打一下母线
应该是有根轴上下是斜的
或者,电机风机轴对轴
拿钢带塞结合面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座只能在同一个基准面上打电机和风机。

可是反过来架表也不应该高低反过来啊

网友(2019-11-30):
表架在风机侧和电机读直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