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气组有两位电气工程师,怎么分工比较好?

楼主(2013-11-29):
小公司,做非标产品,检测仪器之类,电气方面有用到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滚珠丝杠,PLC,还有上位机控制等。电气组有两位工程师。目前的状况是其中一位的活儿比较明确,另一位比较模糊,这样不太好。

我想最好是两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互相补偿,互相合作,这样才不会让人有压力。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好经验?最好是成功的经验。

谢谢!

网友:
小公司,尤其电气与液压,甭俩人干一个东西,国人,俩人干一个东西,还不如不干,

对于电气系统,俩人,分工就按一强一弱,玩强就玩强,玩弱就玩若,别穿插,一穿插就打架,这个不能避免,鬼子公司,很大的公司,都不安排两个华人做一个东西,都是给岔开,

俩人的‘接口’都在上面,对一个负责人,

网友(点评):
能力相当,经验对等,各自负责各人的项目,项目轮流来。能力有强有略,一个负责,另一个人打下手,有上下级关系。或如998所说,强电,弱电分开,各承担各的。

网友(点评):
打下手的前提是就两个人,不可能三个人,那必然有亲有远。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们这边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沉痛的教训啊!
我们这边是设计,原本一个在公司做了好多年了,技术也不错,后来扩招,又招了一个能力好的。但是原来的管不住后来的,导致设计部门乌烟瘴气,拉帮结派的。后来老板把设计分成两部分,一个维护老客户,一个开发新品。但是,矛盾已经结下了,是不好消除的。

后来就造成后来的那个,带着自己下面的跑路,原来的那位呢,也是没过多久也走了

所以,一山不容二虎啊!领导带不好的话,就不能在一个部门放两个专家

网友(点评):
国人必须是平行关系,他们上面设总管,连太后老佛爷都懂的‘管理哲学’,

网友:
机器轮流管就是啊 一个人编一台的 然后出差也是谁的机器谁出差  出差时厂里的问题由留家的处理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分工模糊那位要走。但是其人很好。
我感觉他要走就是因为分工模糊,他感到自己没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点评):
果断赶走一个,留一个,想留下俩都用,就不能交叉,都对你负责,不能让他们有所属关系,必须是平行关系,我20年前就懂这个,哪怕自己受累,也不能有交叉环节,系统很大以后,分层设‘接口工程师’每月给5万,专职,

网友:
两位电气工程师的工作任务是处士安排的吗?看来处士当了领导,现在不仅搞结构,也要接触电气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感觉跟我现在的情况太相似了,当然我不是管别人,而是跟别人争,公司有两种产品,以前有专人负责,后来就剩一个老的了,这个老的,自己干两种产品,上瘾了,但老板不放心,先是招个女生,结果这个女生是个花瓶,连三维都不会,PDF也不懂,XP excel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就把我招来了,这家伙,三个人就开始明争暗斗,那个老家伙明显不想给我活,有什么活都自己干,实在干不了,就给那个女生,可女生毛不会,妈的。后来我不惯那老东西,以闪击战迅速设计,迅速出图,反正老板支持我。
目前的情况是公司一种产品的图纸都被我三维化了,三维出工程图,标准的图框,标题栏,零件编号,完全不同于其余两位的无图框无标题栏无零件编号的出图方式。那女生现在闲着,本来就不用三个人画图,那个女生老老实实作资料员就可以了,可惜没人带头去管这事。
刚来的时候我就认为,三个人的工作不能用交叉,一交叉就出事,小公司,你能指望谁。

网友:
这种情况明显是工作任务模糊的是老实人,一般技术好些,人际差,另外一人就是处事灵活,但一般比较懒,小作坊常存在这种情况,厉害的就自己争取,挤走懒人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么做的,等别人分活就得饿死,所以每天下五六次车间扫活,直接截走。时间长了,车间就只认我了。

网友:
如果一个人工作量,就用一个人,再给配个辅助,能力水平低一点(但是也不是什么都不懂),不然活多了,一个人来不及出来。
给适当给辅助独立完成的机会,让其成长,已适应公司发展。

网友(点评):
前提是人家要辅助的,而且这个辅助的在短时间内对人家不够成威胁,所以两个水平相当的人是没法共事的,除非各管一摊。

网友:
恭喜楼主荣升主管。其实很简单,要么2人各负责一台设备,要么强电弱电分开

网友(点评):
没有荣升……我只管机械设计

网友:
恭喜逍遥兄升职了!

一个项目组没必要配两名电气工程师

你们的项目组规模有多大?机械的几个?流体设计有专职人员么?如果做冶金类的,有的还配有热工。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滚珠丝杠,还有一些传感器的选型计算都是机械的事,不宜交给电气负责,当然,如果他们参与机械设计并且擅长这个另当别论。

我们通常是机械做完方案设计后,就要将控制时序图和传感器列表交给电气,由电气去做外围电路和PLC、HMI程序。机械设计的人员要远多于电气的,他们的工作量很大。

网友(点评):
木有升职……我只管机械设计

网友(点评):
好久不见逍遥兄,看来是慢着进步去了,升职也只在旦夕之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