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机轮胎问题,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13-11-29):
看了版主发的一些青岛会展的照片,又想起了一个以前一直没想明白的问题。那就是收割机为什么都是前轮大,后轮小?可不可四轮一样大?为什么都是后轮转向?可不可以四轮转向?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收割机镰刀的主轴应该是和前轮联动的,前轮如果太小了,轴也不会太粗,就没办法输送太大的扭矩。
也有可能出于工作时动平衡的考虑。。。
以上个人猜测,当做抛砖引玉而已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个人观点:
1,收割机工作装置前置,平衡前后对地面的压力;
2,因1的原因后轮转向可以避免前轮回转的空间要求,也避免工作装置搬动范围过大。
没做个这个,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高。

网友:
想想叉车的结构,就行啊!原理一样的啊!

网友:
收割的时候, 前轮承受的载荷比较大吧 ,后轮只是转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