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OYAO PK mfka PK题之一

楼主(2013-11-29):
不好意思,来慢了。 原帖  LIAOYAO PK mfka 金属塑性成形技术——拉深 欢迎围观

为方便看帖,用图片和原始档两种方式上传。压缩档内为excel + cad 两个档。

网友(点评):
LIAOYAO曾经说: 在社区里看过几个爱挑刺出头的,现在都不见他们发帖回帖。为啥呀?”,被告你等打手挡路了。

网友(点评):
这三道题俺已经是按从书籍资料找就可以答出的原则在出题,还有两题还等着 mfka 去答题。连上台对战的胆气都木有,你再继续耍嘴皮子吧!大家都在看着呢。

网友:
第一次沙发啊~

网友:
搬凳子来学习。

网友:
苹果电脑主机是这样成型的好吗?

网友:
       毛坯计算公式选用错误(见上图)

     在不变薄的拉深中,材料厚度虽有变化,但其平均值与毛坯原始厚度十分接近。因此,毛坯展开尺寸可根据毛坯面积等于拉深件面积的原则来确定。由于材料的各向异性以及拉深时金属流动条件的差异,为了保证零件的尺寸,必须留出修边余量,在计算毛坯尺寸时,必须计入修边余量。

         修边余量取4mm是正确的,但这4mm要计入工件总高度中去计算毛坯尺寸,楼主是否忘记了?

          以上初始计算数据出现严重错误,后面的就不用看了。

网友(点评):
M大侠,注意喔,深孔喔,得多次拉深滴。

网友(点评):
一不敢PK;二看帖不仔细(已见惯);三有资料不验证(有多帖例子);四自我YY严重。

网友(点评):
直接进入主题,废话少说!请指出哪点说错了。

网友(点评):
自己按公式算算,D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点评):
自己列出的算胚资料里有2种算法,都自己算算先吧。 把算得的2个数据发上来,你要选哪个?

网友(点评):
废话少说!请指出哪点说错了。如果方法正确了,简单数学计算谁不会做?如果还是那样胡搅蛮缠,我不再回复了。

网友(点评):
自己算算先吧。 把算得的2个数据发上来,你要选哪个? 如果自己都不去算,那啥子也不用讨论。

楼主:
回7#
      既然要质问质疑别人之前,应该就自己所提的材料审视和检查,确定无误后再发帖。木有调查就木有发言权已是众人皆知之理,发帖有误被指出后应是立马再检查自己的材料,确定自己是否有疏失存在,有则改之无则更可坚定观点。可是过了8个小时,还是木有见到数据上传,只能当做你是连公式都套不上了。

俺就帮你算吧!按照你提出的公式来计算,
很简单的代入计算而已,数据如下

左式:h1是要对照哪个位置?暂且将h1视为h来计算
          不加修边余量时算得 D=20.94修边余量4.0时算得 D=22.54
右式:不加修边余量时算得 D=20.01修边余量4.0时算得 D=21.68

网友(点评):
在财务上做账就是差一分钱,也说明方法有错误。

网友(点评):
这是回复7#的那位找来攻击俺算错,而他自己却不会计算的,现在帮他算出来,还被他说三道四。笑死人了吧!

网友(2014-02-07):
LIAO大侠新年好!
请教大侠,直壁h=20.65如何得到的?我计算和测量出来是23.025。
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1、经过计算好凸缘后拉直;2、在直筒转圆弧部挤切;3、用模具环切或旋切;4、机加工切削控长。

网友(点评):
多谢LIAO大侠点评回复!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关心的不是控长,是尺寸链。

网友:
(H-0.5t)为整件中性层高度,我觉得直壁高h=H-0.5t-r=23.025;
再计入余量,h=H-r+δ=27.025;
因此小小梗塞,无法领会后面的奥妙,特回复请教。
愿闻其详,不胜感激!

网友(2014-03-24):
引用 网友A:
来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