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的轴与多大的孔公差配合能保证过盈配合呢

楼主(2013-11-29):
可能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直径4毫米的g6轴, 上偏差-0.004,下偏差-0.012,国标推荐的轴孔配合里面好像没有g6的过盈配合吧,那是不是这个时候需要过盈配合的完全就无据可查了呢?只能按照经验来设定合适的公差吗?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要过盈配合为何要选择负公差的轴呢?如果实在是特殊情况那就根据国标推算一下吧。p6与H7为过盈配合,4p6比4g6大0.024,4H7-0.024=4R7.就选R7吧。

网友:
在机械设计中,一般采用基孔制配合,即孔为H公差。因此,应该修改轴的公差,以实现公差配合,否则就是一种非标的配合。如确实需要这样配合,那就根据实际需要的过盈量,选择孔的公差。

网友:
呵呵,大侠,配合可不能这么玩。
g6如果一定要玩过盈,就不能按标准了。你需要先跟据载荷计算需求过盈量,然后在孔上做负公查。一般7级公差范围值对于4mm直径来说一般在0.8到1.2道之间,跟据你的过盈量,反算孔公差即可。哈哈,不过这样玩,一次两次可以,不可多玩哦。

网友:
g6轴做过盈配合本身就不标准,怎么还能在标准里查和g6过盈的配合孔公差等级呢

你非要过盈,就需要查表,再计算出你需要的过盈量和概率,然后再转换成孔的尺寸偏差

网友:
可以这样算,假设你选用的配合时基孔制配合H6/r6,则孔公差+0.008/0,轴公差+0.023/0.015, 公差与g6相比偏移0.027,那么与g6过盈配合6级孔的公差应为-0.019/-0.027。如果孔选7级的话是-0.015/-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