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A发泡工艺设备,请教 害怕伏枥 老师

楼主(2013-11-29):
请教 害怕伏枥  老师  关于EVA发泡工艺设备,最近一个朋友做EVA发泡产品, 原有的EVA发泡工艺比较原始,密炼-开炼-压片-发泡   工艺用人比较多,我想对其工艺进行一些改进,初步是想改成 螺杆混合挤出-压片-发泡,密炼-开炼环节想取消,现在EVA原生料约40%,再生料10%,钙粉(CaCl2)约20%,找过螺杆机厂家,对于如此高比例钙粉能否可以均匀挤出都没有做过,想请教 害怕伏枥  老师 有无这方面的数据。

也请有过橡塑行业经验的其它大侠发表一下对此工艺的意见。      原来的大约工艺时间为10分钟,75L密炼机,用螺杆也不能太慢了,否则没有意义了,另外妥协的工艺就是螺杆混合挤出只做预混,后面不变,我增加其它设备减少人力。

网友A:
EVA发泡密炼、开练压片、发泡所得到的是平板泡沫,然后裁切为制品,不过现在好多EVA制品是用模具成型的。
EVA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原材料是树脂状固体。发泡料要加入物理发泡剂、稳定剂、颜料和填料,靠螺杆挤出是达不到混合效果的,密炼工序好像不可少。用模具发泡,应该不用开练压片,熟料由密炼后混合料再挤出成条料得到。
EVA发泡只是在多年以前短暂接触过,不熟悉。很抱歉了。

网友:
网上有关EVA泡沫制作工艺的资料好像找不到。
找到一点35年前的极简文字介绍贴出。

网友(点评):
现在的工艺和您的资料上的是一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A发泡密炼、开练压片、发泡所得到的是平板泡沫,然后裁切为制品,不过现在好多EVA制品是用模具成型的。
...

谢谢彭老 ,我也一直有您说的那样的担心,看来取消密炼还要进一下实验下才知道,您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