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中的G68.2的具体使用方法,请社友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3-11-29):
如题
N170 ( 孔7_2_1_1)
G0 G17 G21 G40 G80 G90 G94
G28 G91 Z0
T17 (9/16-18)
M06
65 P9027 B1 T17
T1
M11 (UNCLAMP A)
M39 (UNCLAMP C)
G00 G90 54 A-90.0 C0.
M10 (CLAMP A)
M38 (CLAMP C)
G68.2 P1 X0. Y0. Z0. I-90.0 J0. K0.
G53.1
X-9.88 Y31.788 S220 M03
G43 Z48.038 H17 D17 M08
Z48.038
G84 G98 R48.038 Z25.711 F310.444
G80
G69
G28 G91 Z0 M09
M11 (UNCLAMP A)
M39 (UNCLAMP C)
G28 G91 C0 A0
G28 G91 X0 Y0
M10 (CLAMP A)
M38 (CLAMP C)
G90
M01

M30
本人新手,只会用软件编程,所以里面很多代码都不是很了解,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是坐标旋转指令!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里面的具体含义。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A:
G68 X0 Y0 R45知道吗?  R可以等同于  I J K

网友(点评):
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G68 X0 Y0 R45知道吗?  R可以等同于  I J K

网友(点评):
哦,是绕着X转的吧

网友B:
我表示这里面有好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这里面有好多轴

是的啊。不过有软件编程。没压力,哈哈

网友:
童言无忌一样,我看不出你系统,对于平常使用的FANUC而言,坐标系旋转采用G68 X Y  R.而你的是G68.2我没见过,用过。所以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你这是不是调用你子宏程序(G68.2 P1 X0. Y0. Z0. I-90.0 J0. K0.你这里涉及多轴,旋转点还是原点,旋转轴可能是X轴(G3中I对应的是X轴,IJK一般指三轴的矢量),旋转方向可能就是从X轴正向先负向看,顺时针90度,)以上纯属童言,失言之处属无忌

网友(点评):
fanuc自定义G代码不能用小数点啊,有可能是厂家自带的G代码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