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加工需不需要退火,请教

楼主(2013-11-29):
我想用Q235板做一个平台,加工前要不要退火处理

网友:
焊接的话有个去应力退火

网友:
Q235只保机械性能,不保化学成分,不存在热处理一说。

网友:
需要不需要退火和具体的结构、加工工艺有关。

网友:
Q235不适合热处理吧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当要求较高时,可以退火处理,但是在用235组焊件的情况下,没有单独的235材料退火工艺,没必要!

网友:
焊接件还是需要退火的

网友:
低碳钢还能热处理?

网友:
我觉得看零件重要性及精度,要是不重要的话,加工不动就烧一下试了!嘿嘿,我看他们就这么做过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很明确,如果是比较大点的焊接件的话,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退火处理,以消除焊接应力。
如果单单是加工件的话,一般不用退火。

网友:
Q235-A出厂时已经处理过了,不需要处理

网友:
普通加工肯定不需要退火了。
大焊接量的必须要退火的 否则之后尺寸精度无法保持 且焊缝周围会存在淬硬性 影响整体强度
加工的话,如果加工量大,精度要求高,那么加工热也会对有一点影响,也可以退火处理。
具体看你的使用要求及精度要求了。

网友:
不用,把四边铣平就行

网友:
退火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厚板焊接后需要退火去应力处理,焊前的板不做热处理,小件也不处理。

网友(2014-01-05):
LZ要说清是什么样的平台,以及重要性,上面回答的很全面了

网友(2014-03-08):
不焊就不用

网友:
1、明确这个平台是用来做什么的
2、平台的结构
3、是否需要焊接,焊接板厚是多少
楼主的问题太不明确了。

网友:
就材料本身而言是不用热处理的,但做为焊接件,因存在焊接内应力,所以一般去应力退 火处理

网友:
我们从来不处理他,即使是气割下料后也不需要处理 。直接加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