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托 缸径16mm的气缸歪了,能修复吗?

楼主(2013-11-29):
请教大侠们,如图图题?

可能在运输过程中被撞了,在根部有点歪了,我用手拉活塞杆,比较费劲,请教还能修复吗?

网友:
外面弯的话勉强用下吧 里面弯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活塞杆弯了,重新制作一根活塞杆就行了,很简单,拆出来测绘一下,没几个尺寸。

网友:
发回供应商返修吧

楼主:
重新再买一个咯,修估计好久吧

网友:
先联系供应商,让换;实在不行就买新的吧,修不划算

网友:
拆开来看哪个件歪了重做,不费事

网友:
让供应商休,自己修不划算,还不如买个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