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太少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3-11-29):
齿轮啮合太少会有什么后果(也就是中心距比正常大)

网友:
滑移磨损剧烈,接触应力增加,重合度下降,冲击严重,

结论就是早期破坏,

网友(点评):
十分赞同,我们这的一个减速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个把月就要打坏,很烦人

网友:
噪音大,振动大
齿面断裂(不论 软硬齿面)
点蚀。发热。
减少寿命

网友A:
冲击大,振动大,就如同让你用脚尖走路一样,能承重的脚跟闲着不能承力的脚尖却在承力!

网友:
齿轮寿命相差过大,其中小齿轮易磨损,易提前失效。

网友:
噪音大,振动大,小齿轮易提前磨损。

网友:
要看大了多少而定。中心距(实际是安装距)大了的直接影响,其一是重合度的下降。重合度下降的影响,会使啮合的平稳性有所下降。若仍大于1.2时,啮合是不错的,不会有严重的后果。
其二是,侧隙增大,这对于有回差要求的减速机或者有正反转的场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如果小于1时,则会有冲击、早期磨损等。

网友:
寿面明显减少。

网友:
甚至卡死

网友:
寿命肯定会减少的  会有很大噪声  传动不精确

网友:
直观的说是齿轮的寿命相对减少,相对比小齿轮磨损加剧。

网友:
撞击大,掰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击大,振动大,就如同让你用脚尖走路一样,能承重的脚跟闲着不能承力的脚尖却在承力!

不错,回复很生动形象。。

网友:
学习提高一下

网友:
冲击-噪音-断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