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车45#钢,用油怎么车不亮,有震纹,精车余量40-50丝才亮

楼主(2013-11-29):
请教各位大侠,我车45#钢,用油怎么车不亮,有震纹,精车余量40-50丝才亮,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余量太少反而不行的。0.4的刀尖你那点余量很正常啊。

网友A:
把你的加工尺寸告诉,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车亮!

网友B:
进刀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加工尺寸告诉,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车亮!

来料18,车刀15,长度21,怎么车才亮而且快(外面不能有明显刀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刀量太大

粗车F0.12,转数3000;精车F0.07,转数2500,刀粒用京瓷AN60。谢谢~

网友A:
使用金属陶瓷刀片(三菱 nx2525,东芝ns530,京瓷TN60等各大刀具都行吧),在不震刀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线速度,线速100米/秒左右,精车余量在大于0。5mm为最好,精车余量小铁屑压不住刀,光洁度反而不好!如追求速度,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粗精一刀搞定!

网友(点评):
100的线速度用什么金属陶瓷啊,PVD,CVD涂层的硬质合金随便干干。

网友(点评):
100的线速就车得很亮,担心震刀,保守点合适,呵呵!

网友(点评):
是100米每秒吗?

网友(点评):
据我的了解数控系统相关的时间标称单位是:分(min)

网友(点评):
线速100米/秒左右。应该是笔误,门童是想说100米/分钟,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金属陶瓷刀片(三菱 nx2525,东芝ns530,京瓷TN60等各大刀具都行吧),在不震刀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线速度 ...

解决我很多困惑,谢谢~

网友:
机床使用程度如何?

网友C:
余量太小反而影响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余量太小反而影响表面粗糙度;

客户那边的师傅和我说他们就留15丝精车余量,看了他们的产品,很亮,但摸起来有些砂纸的粗糙感。。。

网友:
学习,虽然不会车工

网友:
应该和精车余量有关系

网友:
调质下,就好保证了

网友:
刀尖圆弧,高速度

网友:
是不是选用的刀具材质不合适呀?

网友:
保光洁度的因素很多  转速 吃刀 进给  材料 都有关系  不是和你加油不加油没关系 普通切削液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那边的师傅和我说他们就留15丝精车余量,看了他们的产品,很亮,但摸起来有些砂纸的粗糙感。。。

用放大镜看一下,客户的加工纹路应该是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放大镜看一下,客户的加工纹路应该是均匀的;

是很均匀,而且很亮,就是摸起来有些砂纸的感觉~

网友(点评):
磨的?或是干切?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一下干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很均匀,而且很亮,就是摸起来有些砂纸的感觉~

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

是啊,吐血~

网友(点评):
不至于吧,还是用04的刀尖,不行换08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吐血~

用04的好些,谢谢~

网友(2014-01-01):
 用三角刀片三菱的UE6110材质,转速2800,F0.12一刀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