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INVAR 32-5,超因瓦合金,求教~

楼主(2013-11-29):
请问哪位大侠,车过材料SUPER  INVAR 32-5,超因瓦合金,切断面总是糙,头痛,求教用哪种手磨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超因瓦合金-含镍31%、钴5%、余量为铁的低热膨胀合金,超不变钢
超因瓦合金的特点 1.成份及物理特性 3H一360A超因瓦合金(即铁镍钻合金),它含有33肠的镍;4.3肠的钻;其余为铁。其主要物理特性是线膨胀系数很小,在+20一+100℃的范围内,其线胀系数不超过1 .5xl丁‘,相变开始温度也不超过一70℃。是一种具有线胀系数低而稳定的结构材料。 2.工艺性能 这种材料在热处理(调质处理)之前,可用高速钢刀具进行切削加工,但刀具的磨损很快,加工较为困难.热处理(调质)后,切削性能更坏,只能用YGS硬质合金刀具免强加工,光洁度也只能达到V。。由于材料的韧性大,钻孔,攻丝都很困难,特别是较小螺孔的加工,很易折断钻头和丝锥;超因瓦合金材质较软,精加工后的表面很易划伤,因此工序间的转运和加工都要格外小心。另外毛胚在锻造时很容易产生裂纹和细孔,将影响电解幢磨质量。

转载自中国知网,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因瓦合金-含镍31%、钴5%、余量为铁的低热膨胀合金,超不变钢
超因瓦合金的特点 1.成份及物理特性 3H一36 ...

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