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零件,尺寸个别有不同,用solidworks怎么把它们的不同找出来

楼主(2013-11-29):
有几个零件,尺寸个别有不同,用solidworks怎么把它们的不同找出来,三维图已作出,但一个尺寸的对照太麻烦,有简单方法吗?

谢谢。

网友:
solidworks不懂,我用inventor。不过你说个别尺寸不一样,那你还每一个都出图啊,做个表格列出不就好了。

网友:
一个思路:把他们放在一起,用软件寻找干涉的部分,高亮之后剩下的部分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但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点评):
有谁试过吗?

网友:
选用不同的颜色,选取一个基点,在同一个布局中,拉到一起试试。

网友:
互相重合 干涉检测。没干涉的地方就是不一样的,或者做工程图 转成CAD 分别把他们3视图 做成不同颜色的线,然后用CAD重合就能发现不同。

网友:
如果零件是用配置或系列设计零件表做的,很容易找到;
2014版SW还提供了

网友:
应该可以把他们装配起来,不同零件用不同颜色进行标注,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意思?  是画图吗?    用表格或许能实现